大家帮忙看看,这个800MA的电芯怎么是这样?

楼主(2008-05-30):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800MA的电芯怎么是这样?我的天6控想将电池改成锂电,刚好在网上找到一家有卖电芯的,容量号称是800MA的全新锂电芯,最主要的是尺寸比较小,三块组好后能放进天6的电池仓里,我试过用手机电池的话,是放不进电池仓的。于是联系商家,买了三片电芯,顺带买了几条他的平衡插带线的公头用来组电池。
这是我改的控里的锂电插座。

货到手后,就看到这个公头插上的线太细了,用卡尺一量,铜线才0.3mm,一共才6根细细的铜丝组成一股,比我在日光灯里拆下的线小多了,从照片能看出,这一股铜线几乎与下面那线里的一根铜丝差不多了。

当时就担心这线能不能用啊,但手头上一时又没有公头,只好将电芯组好,插头的线只留了10多公分长,由于是第一次自己组装电池,组装好的电芯极片没想到用什么东西来隔开,又怕那几个极片容易短路,所以就将极片处用热熔胶给封起来了,虽然难看了点,但保险啊,焊点也焊得比较牢的,焊完线的时候我都是用手大力拉过的,确保没有虚焊。

于是,插到充电器上进行充电,可是这组电池怎么都充不满!充电器显示充满后取下一量,总电压才12.3V,三片电芯的电压都是4.10V,过了一会再量,单片电只有4.04V了。我的充电器充其他的电池都是刚取下时4.18V,过会量是4.16V的,充了很多次了,都是这样的,充电器应该没有问题。但为何这组电池充完后电压只有4.04V呢?(是不是这条充电用平衡充公头的线太细了,导致电阻太大,而误让充电器认为已经充满电了?我在坛子里有关充电器帖子里看到过有大侠这么说过的)

第二天将这组电池放到控里,调试我的电机,电机没装桨的。就这样断断续续试了二三十分钟吧,再取下控电一量,电压只有11.56V了。不是说锂电做为控电是耐用的吗?怎么我才用了三十分钟不到就几乎放电到了要报警的地步了,我开始还以为是这组电池放了一夜自放电太大的原因,于是中午的时候再充满电,依然只能充到单片4.10V(取下后不久再量,又是4.04V),一直又摆在台面上放到第二天早上来量,单片电压还有4.03V。好象自放电情况还好吧!我心想。于是再装到控里象昨天一样的让电机空转,又试了三十来分钟,再取下控电一量,电压又只有11.6V了。(这个情况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电池容量是虚标的,可能连两三百毫安都不够,不然怎么这一下就没电了呢?我之前控里用的是9块钱20节的双鹿电池,也是这么每天试试电机,每次起码也有20来分钟的,用了一个多星期了,现在量每节电压还有1.3V以上啊,锂电总比这种最差的双鹿电池要好吧!)
麻烦这里的模友帮忙看看这组电池到底怎么了,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怎么MX3G的PP在这里有时能显示,有时又显示不了呢

楼主:
这里明显没有MX3G的TX热心啊,郁闷

网友:
才发的贴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有人回啦。再加上用单片电池组成的电池一般没多少人用,哈哈。我除外。我用的是900毫安。12C的电芯组的,也和你说的差不多。一般用三四个小时就得充电了,单节以放到3.8左右。但同样的电池我用来飞500克的微风可以飞20分钟。2212!1400kv的电机。电池应该有虚标。但不至于你说的那么低吧。你800毫安的至少可以放500毫安出来。你的电芯是不是在淘宝上的苗苗精品屋买的啊。我是在这家买的,还不错。

网友:
如果真的是苗苗精品店那里买的话,那电池还是很好用的!我飞小赛都是用的2S2P,可以飞20几分钟!

电芯的容量是足的!可能问题出在充电和接线上吧?

网友A:
楼主整个一SB,得了便宜还卖乖!6元还想买什么啊,知足吧,老子都买不到了,靠!托你老兄的福,人家不卖了。老子鄙视你。

网友B:
LZ不是在MX3G混吗?如果是苗苗那里的货,我在3G已经做了详细分析。这个做控电还是不错的。

苗苗这次也有点栽,这个电池决不是他上家说的有12C,顶多5C,再卖下去信誉都没有了。。。

网友:
我也买过他的这种电池,这个问题我一直这样认为:
1、800MAH的电池只有14克,肯定是虚标了的,我使用来看应该有600MAH 以上的,大概在700MAH左右。
2、这种电池放电能力比航模电池差很多。
电池来源猜测是以下一种或几种电池:1、可能是水货.2、可能是存放太长的(可能过了保质期的)3、可能是从生产线上下来的不合格产品(个别指标达不到质量标准,因为我买的几个电池的喷码没有连号的,并且最后几位号码相差比较远)。
我组了二组两并三串的电池,用来飞有刷的约600克的慢速机感觉还可以,一般每组可以飞20多分钟,就是:大电流放电电压下降快,发热严重。
这个电池6元一片的价格,应该说是很实惠的,如果是没有问题的正品电池,即使是合格的手机电池芯,这个价格应该是买不到的。
这个电池我总的评价是:物有所值。
如果苗苗没卖了,淘宝上可以搜索掌柜“辽宝中宝”,是大连的,他有类似的电池,价格也差不多的,我也买过,性能不相上下。

网友:
淘宝上搜索吧,还有很多类似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整个一SB,得了便宜还卖乖!6元还想买什么啊,知足吧,老子都买不到了,靠!托你老兄的福,人家不卖了。老子鄙视你。

这是谁家的疯狗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是在MX3G混吗?如果是苗苗那里的货,我在3G已经做了详细分析。这个做控电还是不错的。

苗苗这次也有点栽,这个电池决不是他上家说的有12C,顶多5C,再卖下去信誉都没有了。。。

谢谢老大顶帖.

我买了电池之后发现这个问题,于是与商家联系,这个帖子是苗苗的老板让我发的,我在MX3G也发了,他也在上面有回帖.

我绝对无意主动在网上发帖来对苗苗精品屋造成不好的影响!

不过老板的处理问题的态度非常好 !

网友:
呵呵。看来在苗苗精品屋买电芯的人还是多的嘛!我想要买他的1800毫安 12C放电的电池都买不到了。又失去了一个价格实惠量又足的电池了。

网友:
俺用3200mah单体的……

网友: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引用 网友A:
楼主整个一SB,得了便宜还卖乖!6元还想买什么啊,知足吧,老子都买不到了,靠!托你老兄的福,人家不卖了。老子鄙视你。

你这个元帅也就是个ID罢了,注册这么就就发了这么几贴,怎么就出口伤人??算什么??
论坛是大家学习交流的地方,不是你这种人撒野的地方!
东北人怎么出了你这样的?不是才有一个女的给你们东北人丢脸了吗?不要再做些对不起东北人的事了!

网友:
在华强北4.5元买过50片,容量650mah的,2s2p跑rush很猛的

网友:
有30个循环了,似乎没有衰减多少,当时改了一块做控电,结果忘了关过放了,有一组费了

网友:
我建议你重新封装电池,这个线太长了,内阻影响很大

网友:
淘宝上可以搜索掌柜“辽宝中宝”,是大连的,他的电池是ATL的的,容量是700ma,买了十块,只有两块只有650ma,其它都很好,就是现在不给平邮,运费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