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GM730+9257就是不能飞暴力3D?

楼主(2008-05-30):
难道GM730+9257就是不能飞暴力3D?
说GM730在暴力飞行中是锁不好尾巴的~~是不是真这样子的啊??

网友A:
一般翻啊,钟摆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再暴力点的话就不知道了,因为周围还没有人用这个组合做到极度暴力.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准备入手730啊~非常关注他的性能~另外谁有闲置730的丢过来啊,我收!Q89634296

网友D:
新人不懂.呵呵```````````

网友E:
尾巴好不好测试看看倒退航线,正飞,倒飞倒退航线。你们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F:
呵呵,如是高手的话,再暴力的也不在忽那尾。

网友G:
我的700调到97到100,这正常吗?

网友H:
正常的,700的感度低,必须要调高,730感度很高,只要3,40左右

网友I:
730还是不错的,只是用时间久了会温飘。

网友J(2008-09-01):
GM730不同C数的电池中立点不相同
用15c.2200ma11.1v电池调好中立点锁尾正常。改用20c电池时机头向左转,用25c电池时机头向左转更严重,当用回15c电池时锁尾又正常,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本人新手控6ex.sjm400.D591
感度25 当感度调大时又出现追尾现象

网友H:
提高感度,因为转速不同,螺距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