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 Esky 0404 设置方法

楼主(2008-05-30):
这种设置也适应其它的四通遥控器

遥控器是美国手。

1. 进入前先将设置 X1、Y1、 X2 、Y2所对应的通道。

2.进到G4的遥控器设置画面,应该如下图

3.把第7通道的控制设置为与第3通道联动。

设置后测试一下油门有没有反应。

4. 如果想玩3D的话就把第7通道与第8通道联动,这样就可以倒飞了。

各位慢慢爽吧!
欢迎拍砖

网友:
4. 如果想玩3D的话就把第7通道与第8通道联动,这样就可以倒飞了。

这个没明白,我用RealFlight G4 + Esky 0404 +硬狗 前面3步骤都没有出问题,惟独这一步把第7通道与第8通道联动后油门就没反应了,不知道是我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G3.5是不是设置不了7、8通道联动的?

网友A(2009-05-26):
我的四通控终于能玩直升机了 谢谢 但我的直升机 正负螺距都有了 就是负螺距倒飞没有油门 望解答 谢谢

网友(2009-12-15):
实施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通控终于能玩直升机了 谢谢 但我的直升机 正负螺距都有了 就是负螺距倒飞没有油门 望解答 谢谢

同上

网友:
有启发,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