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原装电机电调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我是新鸟,我的45SE装配好后飞行一直比较正常,最近发现飞完4分钟的航线后,
电机
电调的温度都比较高,很烫手,我检查了我的齿轮配合方面也不卡,也不涩,为什么就是温度高呢?我听老鸟说有可能是电机的进角有问题,但是具体问题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请各位高手指正,顺便问问,大家飞完4分钟后电机电调的温度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A:
闲来无事,连飞8个电池并做了下温度测试,用的是Fluke 62红外温度计
3分多的是3D模式飞行,5分多的是航线模式飞行,温度单位是摄氏度,呵呵,第3块20C的就是亚拓原装电,其他电有兴趣俺再公布

网友B:
从以上数据我发现一个规律,电机特别不热的时候,电调特别热,电机特别热的时候,电调不热,哈哈

网友C:
烫手正常,我飞3分钟都烫,430就这样

网友D:
看参数,电机和电调这点温度没什么问题。就是电池可能受不了

楼主:
我的电机也烫,电调也烫

网友E:
多少度算正常呢

网友F:
最大多少度范围内属于正常?

网友G: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