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帮忙看看那个无刷马达好,谢谢了

楼主(2008-05-30):
大家好,小弟目前开始自做四轴飞行器,计划用4个1000kv外转子无刷
电机
,使用GWS HD1060 三叶正反桨,机体重1.2kg左右,暂用1个a.k.e 11.1v 2200mah 25C
电池
,请问哪款无刷马达好些?别的也行的,单价50-150元间,麻烦各位了。
1.XXD A2212;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2.天外飞 EK5-0002
重量: 45g
长度: 28mm
马达直径: 25.9mm
轴径: 3.0mm
转速: 1000RPM/V
工作电流: 0.7A
工作效率: 78%
最大电流: 8A
这个找不到实测数据;
3.Himodel a2212/13
工作效率:80%
工作电流:4-10A (>75%)
无负载电流 / 10 V:0,5 A
瞬间最大电流:12A/60 s
尺寸:27.5x30 mm
轴径: 3 mm
重量:47 g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HiModel 2212-13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慢飞桨
标准电流: 7.5A
最大电流: 11.3A
标准拉力: 650g
最大拉力: 730g
转速kv/v: 684
电机电阻: 0.137Ω
4.
UPHOBBY A2212
工作效率:80%
工作电流:4-10A (>75%)
无负载电流 / 10 V:0,5 A
瞬间最大电流:12A/60 s
尺寸:27.5x30 mm
轴径: 3 mm
重量:47 g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慢飞桨
标准电流: 7.5A
最大电流: 11.3A
标准拉力: 650g
最大拉力: 730g
转速kv/v: 684
电机电阻: 0.137Ω
5.还有其它几款2212,牌子是JSM,GX等
不知道那款好,大家可否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A:
用什么方法平衡电机?控制有点麻烦

网友B:
可能都差不多.
要用四个无刷电调,成本有点高.
用有刷的可以吗?

网友C:
就这样就能做四轴飞行器,想得太简单了吧!!!!!!!!!!!!!

楼主:
回四处流浪:
不是的,还有电调和主控要做的,外加遥控,目前是先问问哪个无刷电机比较好,市场上型号确实太多。
四轴很费钱,而且时间要长,差些的电直1千应该买得到吧,我的水平不好,四轴2k不一定做得出来了,不过都决定了,就做到底吧。
回lgz:
参考开源的是检测反生电动势来测的,那个程序我也还没看通。你说的是指四个电机的转速平衡吗?是用加速度传感器等做PID控制的。最近忙课程,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回wangfine1975:
有刷可以,不过声音比较吵,其实我也考虑用有刷电机,驱动较简单些,价格也较便宜,无刷我之前没接触过,电调还得慢慢学。

网友D:
XXD 2212 KV1000 这个不错的 最好KV 再少点!!因为你用的是 3叶桨 消耗容易大
你的电池 是 2200*25 也就是 55A 如果用KV 1000的 会出现 电流过大 造成接收机供电不足 引起电压波动
如果电流达到 15A 4个电流就到 60A 了 严重超标!!
这个KV 1000的用 2叶1060 就能达到 600G 了 3叶动力是足了 所以 建议降压使用
或者是 降低KV 值

网友E:
降低KV至800左右差不多。

楼主:
非常谢谢 yqyqingyv, qz888 的建议,
之前也有考虑放电电流问题,天外飞 EK5-0002 kv1000标最大电流8A我觉得有些保留。
2200mah对于四个无刷用也挺仓促,降低kv是一种不错选择。
XXD a2212 之前有坛友说震动较大,大家是否觉得?震动大对空中悬停是会有一定影响。
因为希望有余量,如果要使用1000kv,可否并联多一组同参数锂电来达到要求?2.2A*25C+2.2A*50C=110A,整机能否到2kg级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果你不是电子专业,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都不行),不是专业工程师
我劝你不要做了
不是因为你做不成功,
而是因为你不可能做出专业产品的性能
你去买一套专业厂家的产品,跟你做出的比一比
如果你的产品差很多,你会极度灰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提不起精神,还会心疼用去的钱
如果你的作品好的多,那说明你在知识方面精通电脑,精通电子,精通机械,精通航空
在硬件方面,你起码用有车,铣,钻,电脑,编程器,示波器,
没有?
你怎么做?
买电调,电机,买无线模块,买齿轮,
这不就是买一商品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呵,ququbin是摆在要做出专业的产品的角度上来说了,说得有道理,个人当然是不可能。
我是电子专业学生,学控制和测量的,做这个只是个人兴趣,练练手,原来目的就没有要比上厂家专业的,其实这个一般都知道。
编程器和电调可以自己做,数字示波器我借了tek的一款在用,工件的话有认识的人在机械厂,可以代为简单加工,校内也有车,铣,数控等,不过自己去弄太麻烦了,根本整不过来。当然无刷电机是不会自己做的了,几十块钱买成品省事,倾角/三轴加速度/气压等元件都齐了,没理由不做吧。
意义就看个人意愿了,我觉得弄懂原理,程序,学习PID控制,是有很多东西学的。买一成品的话,这些东西你就接触不到了。做模型都要花钱,这个一早就得预料到,看个人消费观了,买个手机2k大家可以接受,买个耳线2k一般不是发烧友就接受不了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学习是好的,鼓励鼓励
我DIY设备时遭受失败,所以比较悲观,希望不要影响了你
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ququbin兄的建议也让我有所思考。大的影响不会。
平时做一些电子的,有时就是挺简单的东西,调试也时不时会有意外的问题,还越关键的时候越容易出错,都养成慢慢磨下去的习惯了。
这两个月又考试又实习的,得暑假才能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