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气缸杆做斯特林的气缸好不好?

楼主(2008-05-30):
在本论坛看了N久,很少看到国人有全金属的斯特林
发动机
模型出来晒晒。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DIY气缸比较困难,通常都很难保证其轻量、顺畅、不漏气。
那么,请各位看看这个东东,是不是能够改造成气缸呢(其实它本身也是气缸——此气缸非彼气缸)?
原本是正宗SMC的无杆气缸,因为中间的磁环破碎了,无法修复,所以就废物利用啦。
中间的是管,Φ10H7(0~+0.015)的孔,壁厚1mm,两边是轴,外径Φ10g6(-0.014~-0.005),但其中有一边的轴无法用作
斯特林气缸轴,中间有气孔的。
再看看细节
拆出后并割断的管跟轴
看看端面
装入,配合恰到好处,能轻松的自由
活动
而不漏气
以下是气密性试验,从下面将轴装入管中,用拇指按住上端孔,则管内形成密封空间,上下甩动,钢轴不会掉出,
而且一蹦一蹦的很可爱
反之,从上塞入,堵住下孔,效果同前
看窜动的范围
下面是上传到优酷的视频
哪位老大帮我判定一下,这东东有没改造斯特林气缸的潜力?
设想:管的话仅需切断即可,气缸轴如果直接切断使用恐怕会超重,造成发动机运转不畅,是否可以掏空,留出合适的壁厚。

网友A:
本人觉得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不过重量还得要解决.看到楼主有这个,偶都妒忌死了.

楼主:
车兄,你在佛山不错啊,二手气缸市场应该很多吧。有时间去收一个,找个报废的也行啊!
等你作出来,妒忌的可是我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下淘到宝贝了

网友D:
好东东呀~
应该可以做斯特林气缸的

网友E:
是个宝贝,应该可以的,那根轴中间能掏空更好。

网友F(2009-05-26):
我瞎说的
加热后会不会膨胀?我不懂的.:)

网友G:
我觉得斯特林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H:
我觉得 这种小直径的气缸不一用金属气缸 不如使用玻璃注射器 不但气密性好 磨擦小 重量轻 而且中间是空的 机器运转的时候还可以清晰的观看 很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