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设置PPJOY爽玩G3.5?

楼主(2008-05-30):
看了你的将音频进行到底--音频玩G4成功的要点一文,我安装了却启动不来哦。帮忙看看是不是那一步错了!非常感谢!
第一次没有关防火墙,蓝屏重启了!

OK,把瑞星和防火墙都关了,哈哈安装成功。。。

把G4升级包升级到4.00.051.

。。。一切顺利。

再把EMU3.2.exe拷到G4安装盘下。

双击EMU3.2.exe

点LANUCH THE GAME。激动。。。可是这个画面闪一下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也。。。怎么回事郁闷ING

这是我的本本配置,

点击LAUNCHER出现错误!

奇怪怎么要我输入SN就没有那一步要我输入啊,而且点launcher出错??!!

楼主:
自己顶!急啊有哪位大侠晓得P一下啊

网友:
先进这个,就会叫你输入SN

我是把EMU文件中的四个文件都拷入G4安装文件夹中的。

网友:
另外:
1、要安装Directx 9c软件加速。
2、你好像还有个汉化软件没安装。
3、G4对机子配置要求较高,我以前的P4 2.66双核,1G内存,7300显卡,运行G4有比较卡,后升级CPU到酷睿2.33双核、内存2G和显卡8600(512显存)后就很流畅了。也许是你计算机启动项加载的程序太多,CPU占有太大。(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4、这个画面出现后,加载的时间较长(我机子配置下,加载时间在30秒左右),多等等试试。

5、如果还不行,把G4重新安装一下,升级G4后就立即运行输入SN的和哪个程序试试。

楼主:
太感谢你了,我再试试!
还是不行啊
按照步骤安装了N遍一直是这个图

楼主:
昨天通宵搞了一个晚上,G4想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在极度郁闷中把上次下的G3.5拿出来,我在公司下的刻录在光盘,这次先把它考到电脑里,原因是建立不桌面快捷方式可能是中文识别不了把,我就到控制面板语言里改了下。哈哈就很顺利的装上了哈哈

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4092&extra=page%3D2

楼主: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去电脑城买了根对录线3块钱呵呵,不管PPJOY怎么设置,音频插件一直有反应,但打开G3.5里的通道检查就是没一点反应,今天请假一天也一定要把你搞定。`
.
.
.
.
搞了一个上午,终于搞出来了2个通道, 我的T9 的PPJOY设置是SLIDER--------ANALOG1;   RUDDER------------ANALOG0; 剩下的两个我怎么都搞不出来了郁闷!吃饭去饿死了。。下午继续一定把另两个搞出来!
顺便问一下大家用T9的都是怎么设置PPJOY的玩G3.5

再次特别感谢3dhx还有下面两个帖的朋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470&extra=page%3D1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2646&extra=&page=2

网友(2009-03-31):
我的文档目录不能用中文,改成英文名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