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电源

楼主(2008-05-30):
菜鸟问题,遥控可以用3S的锂电吗?

网友A:
只要能接上去,应该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哈,不错呢]

网友C:
不建议用~!

网友D:
用SONY镍氢电池超级好

网友E:
我一直这么用 不过要加两个二极管 不然电池容易过放

楼主:
楼上的怎么加二极管呀?请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F:
我的M11控上一直是用3S锂电,充足了大约12.4V,一般可以用到6个小时以上.

网友E:
在控和电池的连接线上串两个 1N4007 每个可降压0.7V左右 注意正负 别串反了 也可以翻翻老帖子

楼主:
谢谢Ziyoudj,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