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

楼主(2008-05-30):
晶体容易坏吗,(FUTABA的)
用时间长了会老化吗,
换了晶体比如40.675换成40.595对控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晶体里面是一张石英玻璃,怕摔.可以换,但频段要在一个频段内.比如是40M的控,就只能用40.XXX的晶体.发的换了,接收的也要换成对应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