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的床也到了!

楼主(2008-05-30):
CM615两用车床终于到货了,用50MM厚实木板做了个架子先放上,明天再调水平

发的是华宇还是把中拖板把手搞弯了!导轨也有伤(郁闷),应该是厂家的问题!

另外,把对此床的感受说一下吧:!此床确实粗糙,而且厂家调试也欠缺,需要自己调整的地方比较多,比如,两个拖板的刻度盘均未锁紧;传动丝杆也未锁紧;尾座顶尖对中稍有偏差;床头箱
下部密封垫是纸垫(普通包装用硬纸板,上面还有广告哪! )并且未上密封胶,从接缝处漏油等,不知你们的床子是不是也这麽多小毛病?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个床子床头箱竟然没有放油孔,不知你们的有没有?

网友:
豆豆的是3400呀

网友:
你的是神机的还是神火的啊!我的导轨没有问题啊!“两个拖板的刻度盘均未锁紧”是在工作的时候调整用的啊,不用锁紧啊!“尾座顶尖对中稍有偏差”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啊!不过我的还没有调整啊!“密封垫是纸垫”我的也是这样的啊!不过没有漏油的现象啊!

网友:
最好做个铁架子啊!

楼主:
我的也是神机,两用的是3500,
小良哥,你的床头箱有放油孔吗?

网友:
终于可以上了,嘿嘿,我的615最便宜.....3300,花的时间最长........倒了一台才行.木板可以了,锁脚螺钉位置最好搞一弹簧垫子.下面垫橡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神机,两用的是3500,
小良哥,你的床头箱有放油孔吗?

哦!放油啊!把箱子盖打开直接倒油啊!只要里面的齿轮转动就会把油槽里的油带上来啊!

楼主:
还没调水平,调好后会加上弹簧垫,橡胶也准备好了,是聚氨脂减振胶板,明天调好会一并装上!

网友:
最好垫两块铁板来固定床身啊!铁和木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啊!不能保证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放油啊!把箱子盖打开直接倒油啊!只要里面的齿轮转动就会把油槽里的油带上来啊!

哪有这样放油的?这样不能把油带完的,油里的杂质及铁屑会沉在下部,如果换油时不清理干净,会损伤齿轮的!

网友:
你自己看看吧!用手电照照看吧!箱子底部有个油槽啊!里面有油啊!

网友:
可以说说CM615都带些什么配件吗??各配件的数量是几个?谢谢!

网友:
为什么CM615在不停的涨价?你们都是在一家买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放油啊!把箱子盖打开直接倒油啊!只要里面的齿轮转动就会把油槽里的油带上来啊!

楼主说的是要换油,需要把以前的油放出来,他在找放油出机床的那个窟窿!
放油出来的窟窿!!
是这样吧!楼主

网友C:
..我买的3K3。。5月份的事情。配件少一快速夹

网友:
3400是皮带变速的,有齿轮箱加机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要换油,需要把以前的油放出来,他在找放油出机床的那个窟窿!
放油出来的窟窿!!
是这样吧!楼主

哦 !是这样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有呆顶和活顶,挂轮,卡盘130的(环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

太专业!~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呆顶和活顶,挂轮,卡盘130的(环球)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昏了.还在想这个....寰球啊寰球...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卡盘是什么样的啊?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K3。。5月份的事情。配件少一快速夹

你说的快速夹是什么?

网友:
就是弹簧夹头啊!

楼主:
今天已经调了水平,用的是分辨率0.1度的角度仪,四个方向均0度!

另外,弯的把手也矫正了,尾顶也调正了,床头箱漏油还没处理,等以后吧!

床头箱下部有个盖,用4颗螺栓上在床头箱上的,看图

就是这个结合面漏油!这是加油前拍的,所以还看不到漏油,现在已经拍不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的卡盘是什么样的啊!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耿耿于怀的卡盘

网友:
测量水平的玩意多少买的?

网友G:
你的床为什么贵他们200块,这200块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卡盘是什么样的啊!上个图看看啊

相机被借走了,没法拍。
正面商标是刻上去的,反面也是塑料,标有厂家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床为什么贵他们200块,这200块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现在比以前涨价了!单用的3400,两用的3500,就是比单用的多了弹簧夹头组件,方便用来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