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入手 首充测试! 超强!!

楼主(2008-05-30):
今天刚到的 x6  ,郁闷是 15V 输入的
用 老PC电源 12V 12A  作为输入,
测试充 LIPO 7.4V 小电池!上图!!

网友:
结果什么都没说啊。

网友:
怎么个强法??

网友:
没发现怎么强,呵呵

网友:
用电脑电源很正常啊,

网友:
我也败了一个  还没用过呢

网友:
充电器看不出强在哪里
貌似电脑强点。。。

楼主:
。。。。失败啦!
原以为 老P4 电源可以带的动 X6的,
原来不行,充亚托3S 电池 充了1个小时才 11.50V
快充 电流调 2A 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强在哪没看出来,倒是手机比较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啦!
原以为 老P4 电源可以带的动 X6的,
原来不行,充亚托3S 电池 充了1个小时才 11.50V
快充 电流调 2A 就出问题了!

很多國內的電腦電源都是灌水的..瓦數沒有實際標示那麼大
真的是 12V 12A的話..那充電器就夠用了...
可能是升壓的時候..12V瞬間降到11V多..所以電流變小..充電器就不做工了

我是直接買個12~15V可調電壓的5A的開關電源來接
這樣穩多了
但是如果充22V6S的..那充電電流就不能調太..因為壓降很兇
必須要調到14.5V來使用..
所以還是建議花各七八十元買各穩定點的開關電源較好..
電腦用的電源..上面標示看看就好..除非你買足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败啦!
原以为 老P4 电源可以带的动 X6的,
原来不行,充亚托3S 电池 充了1个小时才 11.50V
快充 电流调 2A 就出问题了!

要重新调整12V的采样电阻才能用的,以前在充电器版块有说过的,你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