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泡沫切割机 软硬件 详解

楼主(2008-05-30):
将资料整理,发上来共享一下,给有意做CNC泡沫切割机的朋友做个参考,写得不好请指教:loveliness:

先来张零件图

PVC胶板
普通M6螺丝杆
尼龙棒(联轴器)
12MM直线轴承    12只
打印机插头次,座(引脚转接线,可选)
12MM光轴    (X轴:60CM*4    Y轴:40CM*4)
大海TA8435 分立驱动板 +6轴接口板(或3轴接口板,这个更加划算)
42步进电机(1.5A,其实1A就够了,电流大了长时间工作发热厉害)

网友:
有套件卖就好,其他贴对我都没有意义啊

抱歉插队了

楼主:
机身的组装就不用说了,相信模友都会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几根铜螺柱的安装

螺母用AB胶固定(一定要组装好了才上胶,不然偏差很大,螺杆转动会很紧,这是后来拆了照的)

先上螺丝固定电机

如图所示将平台放到滑块上面,沿着红圈钻φ3孔

攻M4螺纹,再将平台上的孔扩大到φ4孔,这里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固定前一定要先上4颗铜螺柱(铜螺柱两头都是内螺纹,另外一面上M3螺丝)

直线轴承和螺杆会把M3螺丝挡住,所以要先安装铜螺柱

楼主:
电机驱动部分

输出信号引脚(以Foamcut_1.45为基准,因为它的输出引脚固定,其它两个都可以自由设置)
对应大海8435接口板(只要CK/CW对应就可以,不一定按照这个来排列)上面的转接线就是这个用的了

Foamcut和YDZ只是用到8根信号输出和地,所以只焊了9根电线,如果用FoamWorks的话最好将其它线也连上(电热丝控制)

个人认为用小接口板比较划算,只是要自己将5  3 引脚连接出来,其实想偷懒不用接口板也行,直接去买块74HC244(74LS244)芯片就是了 刚好8组输入/输出,如下图

注意:
        1.  一般买到的步进电机是1.5A左右,线圈串联接法,实际驱动电流1.5*0.7=1.05A就够了,所以驱动板上的限流电阻最好取0.8欧~1欧左右,限制电流0.8A~1A,电流设置太大也不好,因为没有用到驱动板的细分功能(YDZ  FoamWorks 可以设置脉冲数,但是设置后速度会比蜗牛还慢.......),都是运行在整步的状态,即使有自动半流电路,实际12V电源长时间工作的话电机温度还是有点高
        2.  如果你想用YDZ软件来控制的话,就不能安装光藕了(有可能是买的光藕速度问题,经实际比较结果是这样,上面的这块板在YDZ下没有反应,而同学飞行狂人的驱动板没有安装光藕就可以用),要将两端的信号引脚直接连接,如下图:

楼主:
软件使用部分

Foamcut_1.45

这个软件比较简单,基本的设置都在那里了,有的朋友用过会觉得速度很慢,其实除了通过下面的速度调节外还可以通过更改步进角(例如改成3)来增大速度,实际切出来的大小一样大

楼主:
FoamWorks

功能最为强大,对称/不对称形状都可以切,就是切割文件麻烦点(描点,后面会写到),不过做熟了还是蛮快的

白色选项按照实际来设置,然后按左上角的计算按钮

楼主:
“文字/图形”切割文件制作(Foamcut  YDZ 用)

输入文字分解命令:txtexp      将文字分解成多块

再用左下角的分解命令进一步将块分解

加个底座,开连通口,编辑成一个闭合的图形

输创建边界命令:boundary

选中对象,剪切,将剩下原来的图形删除,再粘帖

文件保存DXF  (R12/LT2)

PROSCAN 打开DXF文件,直接生成DAT文件

用Foamcut 打开看看

将DAT文件复制到YDZ安装目录,才能打开

楼主:
飞机截面切割文件制作(FoamWorks 用)........................

飞机截面的制作我就不大懂了,好像比较高深,具体可以搜索论坛aeon的贴,有详细介绍如何用3D软件制作截面,这里只是示范如何将截面文件转为切割文件

1.更改点样式

2.打开截面文件

具体选择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要看实际,你将图形转90度,就不一样了

转DAT文件后要直接双击打开,然后将第一行空行删除,不然下面生成切割文件就会提示出错

用上面提到的TA8435驱动板,速度最高只能调到3mm/s,再高就不大行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抢沙发,期待楼主的进一步解说,虽然我会 继续深造

网友:
是啊,多搞点成品的就好了,只要价格可以的话,相信比DIY要好的多哦。
LZ也可以考虑考虑啊

楼主:
预留   最后电热丝安装。。。。。。。。。。。。
-------------------------   ---------------------------   -----------------------
最近电脑找资料,找到一张GMFC的简易接口板,右边三个管子分别是IRF540,7812,7805

网友:
精品文章···收藏

网友:
立即收藏下来先~~~~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楼主卖控制卡和软件吗?

楼主:
回复:gale QQ哥

这套东西要搞成品,驱动板,光轴,轴承那些东西容易买到,但是零件的加工没有加工条件搞不了
上面那套是学校的加工中心做的,本来想着顺便把雕刻机的零件也做的,可惜那个老师不愿意做 (就是写多几个程序..... )

如果我的雕刻机做好的话绝对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帮大家加工(步进电机,光轴,丝杆,驱动板都一直放在那,没有办法 ...)

回复:海空雄鹰

控制卡就不需要了,驱动板可以上掏宝买,

软件可以上FoamWorks的官方网站下载:http://www.foamwork.net/

网友:
回复:海空雄鹰

控制卡就不需要了,驱动板可以上掏宝买,
软件可以上FoamWorks的官方网站下载:http://www.foamwork.net/

现在还在为找工作愁着呢........

请楼主指教:驱动板可以在掏宝的网址.   ?
大海TA8435 分立驱动板 +6轴接口板(或3轴接口板,这个更加划算)
请楼主指教:驱动板可以在掏宝的网址.   ?

还找什么工作啊!自己做这个机器卖得了,干老板多好啊!:loveliness: 有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