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才收到两个70的涵道

楼主(2008-05-31):
晚上用4S  20C的电池测了下,推力只能到820克,随着电池电压的降低,一般只能到760克左右,请问玩涵道的朋友这个数据合适不??

还有哪有卖大A -10的,我想把这两个70涵道一起用上去

网友A:
两个才820——760~!!也小点吧!

网友B:
700多g啊,早知到我的70涵道就别卖了,,,

就是太费电池了。。。。上两个涵道,那得多少米得电池?晕了。。

网友:
看来70涵道也没有传说中那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才820——760~!!也小点吧!

一个的推力是760--820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多g啊,早知到我的70涵道就别卖了,,,

就是太费电池了。。。。上两个涵道,那得多少米得电池?晕了。。

我说的推力是把涵道拿在手里吹放在地上的电子称测出来的,这个不准确,只能说是大概推力是760--820克吧

还有就是确实费电  4S   20C的电池,三分多钟就完了

楼主:
我拿到手的这两个涵道是含玻璃纤维的,不怕高温,但有点遗憾的是扇页和导风管有点摩擦,估计这个影响了无刷的功率输出,看产品介绍,推力最高能到900多克的

楼主:
现在有个想法,把这两涵道装到25级的轻木练习机上去,哈哈

网友:
 我的 70涵道900推力 30-31A 电流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推力,不过我68的涵道,有920克推力,而且是在飞机装好后尾部吹称测得。
涵道的推力主要是看电机的大小以及KV值,KV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有个合理的测试范围。还有高速涵道必须3分钟内下来,否则,一、是容易损伤电池,二、是人麻痹大意,容易炸机,很多涵道不是一般的油机的时速几十公里,有很多是一百多公里的时速,3分钟已经足够了,要想玩时间长的,应该选飘飘机或滑翔机。

网友:
函道不错啊。以后技术好了也打算上一个。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那涵道3分钟后马达烫得很,手根本就不能摸,2200   20C  4S1P     KV2600 三分钟电压就掉到3.7V,这个好象不太正常哦

网友:
你现在试,当然烫了,没有风冷,4-5分钟去到3.7V就正常了

楼主:
考虑了下,加个小塑料片把扇叶产生的气流导入马达后部,这个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70的涵道一般用3S 15C就有760-800克,是水平测试的,我们刚刚试模完成,做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