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ESKY016配哪个陀螺比较合适?

楼主(2008-05-31):
以前装在JJ上不知名的陀螺只锁单边,害我差点炸。准备收个陀螺,现在有两个选择,有个壳子裂了的401卖500元,很担心不太敢使用,又贵;另一个9成新的0704A卖100元,听说特别难调教,请问我该选哪个?

网友A:
016以前的陀螺是0704,不锁尾的。
401二手的一般般卖600-650
0704A玩悬停,足够了。
当然,您别指望用016玩3D哟,呵呵,等你练到玩3D了,配016的磨损的零件就够买一个450的了。

网友B:
会调就行,我就用0704+9g,稳得不行

楼主:
谢谢2#的兄弟,我知道怎么选择了。
3#的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请教你。我的QQ:40827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