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GF副翼突然抖舵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5-31):
我的450GF,65MG×3,401+9257,R10ds接收,JR9X2的发射。
飞了一个月不到,昨天还好好的,今天飞的时候,只要飞机一离地,副翼就会左右抖。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寿命差不多了吧,现在的65质量没以前稳定了。

楼主:
不会吧,才用了一个月不到呢

网友B:
汗,今天飞完发现辉盛9克副翼有一个舵机有抖舵,飞的时候没影响。刚又买了65MG三个。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C:
换皮带,原厂的容易导致抖舵,建议你把皮带拆掉测试,一下,不抖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对哦,原来也听别人说过原厂皮带有这个问题,不是楼上兄弟提醒一下还真不记得了。
下午就把皮带去拆了试下

网友D:
我的原厂皮带用了不到20个起落就呜呼了···········

网友E:
65mg的寿命应该不会这么短的,我都飞了几百个起落了,而且还摔了十几次的机都没有事的。皮带的原因很大的

网友F:
GF原厂的玻纤皮带是垃圾! GF买回来不装压带轮很容易就掉带, 掉个两三回你的原厂皮带就毛了!
65MG越老的越好 据说07年11月那一批产量很大 质量也下降不少

楼主:
我的是08年2月的

网友C:
结果如何拉?

楼主:
刚刚换好飞越的皮带上去了,试了一块电。暂时没发现抖舵了。
真是怪事,皮带和副翼抖舵怎么扯的上关系?
多谢楼上的兄弟们帮忙分析,要不是看到模友说皮带的事,估计我自个是想到死也想不到这一点的。

网友C:
我也一样啊,你这样子试验,把旋翼头摘掉,就留下主轴,然后分别试验装皮带和不装皮带,然后再试验装付长皮带,就好了

网友C:
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个在抖,一阵一阵的,利害的时候都在抖

楼主:
我的只有一个抖,飞机飞起来跟抽筋一样,一抽一抽的。
我老婆在边上看的嘴巴都笑歪了。

网友G(2008-07-10):
MD,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机机配置和LZ一样,希望和皮带有关吧。。。。。。。。。。。。。印像中尾管传动齿轮上好多碳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