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发热厉害!

楼主(2008-05-31):
装到EP200上面的3154发热厉害,EP200原装电调电压输出是5V,在飞行2块电池后,手指摸3154居然只能坚持1秒,温度大概超过65度了。调401延时和行程也没有用,尾舵摇臂球头装到最里面的孔和最外面的孔结果一样,感度调低了尾巴又太肉,感度高一点快速提油门和转弯的时候尾巴老甩,手里有3个3154,都是这样的结果,且尾巴很顺滑,我糊涂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或把你们的数据告诉我!实在烦闷!

网友:
3154就那样,不是单体问题,我和我朋友的3154都很烫,我们在周围帖了好几片散热片了。好了很多。用电脑显卡的就好了。最好别连续飞,省得烧掉。

网友:
对 3154很热的呵呵。不过加上散热片了没什么问题, 数码舵机是不是应该把延时调成0呢?

网友:
3154本来就不适合做锁尾舵机,它根本适应不了陀螺仪的脉冲信号。
只是一些JS包括Futaba,为了降低飞电直的门槛,所以硬是和陀螺仪搭配。
大家如果有Futaba2007年以前的产品手册,可以看到3154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电动固定翼飞机。

网友:
3154要降压的

网友A:
我的EP200用3154也一样发热,而且有这样的问题,一般模式下锁尾正常,切3D有时能锁尾,有时不能,表现为尾巴一会向右摆,一会向左摆,稳住飞机后,左右打几下尾舵后有时又正常,检查尾巴也很顺滑。真搞不懂是401有问题还是3154。
另外问一下LZ你的电机热吗。我的EP200今早飞时,前2快电正常,后面突然空中断电,检查发现电机很热,有点糊味,休息一会等电机凉后飞,只2分钟,又空中断电。难道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吧
发热正常吗?

有没有性能更好的可以替代3154锁尾的啊??

网友:
很多200上面用的都是3154啊,大家都谈谈看法

网友:
陀螺仪就是要用陀螺仪专用舵机,如果3154能用,那Futaba为什么还要出9257?

Futaba对30直到90级的直升机同一代产品中都只有一种锁尾舵机,难道会为了电直专门做两种高低端的锁尾舵机吗?

其实根本原因不是电压问题,是3154里面的管子适应不了陀螺仪的超窄脉冲信号。

这个在陀螺仪的说明书里都有写,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个是完完整整看完说明书,无论是中文英文还是日文,才动手的。

401+3154这个搭配完全是JS用来骗钱的把戏,Futaba从来没有这样推荐过。

网友:
推荐:连悬停、普通航线,辉盛9g足矣,不过十来个起落即使没坏也应该换一只,有条件的可以只换齿轮。
做动作、3D的,非9257莫属。

原因很简单,9g舵机驱动板线结构简单,没有精细的元件,耐操,即使巨热也烧不掉。
9257本来就是为陀螺仪设计的。

网友:
试一下那种六十多块的国产数码舵机吧。我用了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EP200用3154也一样发热,而且有这样的问题,一般模式下锁尾正常,切3D有时能锁尾,有时不能,表现为尾巴一会向右摆,一会向左摆,稳住飞机后,左右打几下尾舵后有时又正常,检查尾巴也很顺滑。真搞不懂是40 ...

电机热很正常,可以用收触摸几秒钟,大概有55度左右,如果太烫,用手摸无法坚持1秒钟就断定电机过流了,伴随有糊味的感觉是电机漆包线应该烧糊了,电机还没有彻底烧掉,但电机绝缘不好导致电机运行电流加大,发热量更大,电调自然要保护了!请立刻检查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说了半天,那EP200用什么琐?~难道也用9257????那不是吓死人了~ 不管合适不合适~目前只有3154还可以用用~HS56试过~不行~

诶~~~~~~烦啊~另外EP200的尾巴设计也有问题~

上面说过,如果你选定401,又不是飞特技,可以选用9g,但是如果飞特技,推荐用9257。

我见过4架450是401+3154,其中3个3154烧掉,有一个至今没事。

如果你的飞机装不了9257,那么我建议另选其它非超窄脉冲的陀螺仪。

网友C:
补充一句,那4架配401+3154的450,其中就有我烧掉的一架,而且烧掉的3架都是第一次飞就烧掉。
如果说3154是能配401的,那我只能说3154的质量十分不稳定,75%都是次品。

网友:
9257在200上用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说了半天,那EP200用什么琐?~难道也用9257????那不是吓死人了~ 不管合适不合适~目前只有3154还可以用用~HS56试过~不行~

诶~~~~~~烦啊~另外EP200的尾巴设计也有问题~

EP200的尾巴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3153呢?热不热?

网友D:
用D591数码舵机还不错啦一个才八十块,偶试过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D591数码舵机还不错啦一个才八十块,偶试过还行

学习了

网友:
既然3154太热不行,那泰世推荐的青鸟做锁尾怎样?

网友:
电机热很正常,可以用收触摸几秒钟,大概有55度左右,如果太烫

网友:
我的3154也热,基本上是有一个点特别热。幸好到现在还未烧。等这个烧了我就转用辉盛5g算了。

网友:
HS56不可以吗?以前我用在450上,也锁得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句,那4架配401+3154的450,其中就有我烧掉的一架,而且烧掉的3架都是第一次飞就烧掉。
如果说3154是能配401的,那我只能说3154的质量十分不稳定,75%都是次品。

都说3154卡死了会很容易烧,飞450用3154力量不够,力量不够和卡死又没什么区别
所以用3154飞450本来就及其不合适
450还是老老实实用9257吧,ep200就只能凑合这用3154了

网友F:
恩,看大家的信息,难道 401 + 3154, 3154 也会非常烫?? 我的是 730+ 3154 特别烫,只能工作在非数码状态。

网友:
原帖由 Edward 于 083131p://666 20:25 发表
......那4架配401+3154的450.....

  用3154做450的尾舵,來一個燒一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3154卡死了会很容易烧,飞450用3154力量不够,力量不够和卡死又没什么区别
所以用3154飞450本来就及其不合适
450还是老老实实用9257吧,ep200就只能凑合这用3154了
引用 网友C:
  用3154做450的尾舵,來一個燒一個吧!

回两位,都是插上电,还没起飞就冒烟了,不存在力量不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看大家的信息,难道 401 + 3154, 3154 也会非常烫?? 我的是 730+ 3154 特别烫,只能工作在非数码状态。

你说的对,因为陀螺仪在数码工况发出的不是普通电位信号,是“超窄脉冲”。

网友G:
原帖由 Edward 于 08年6月1日 22:37 发表

回两位,都是插上电,还没起飞就冒烟了,不存在力量不够的问题。

  俺的火狐用3154,運氣比較好,飛了上百個起落還沒冒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的火狐用3154,運氣比較好,飛了上百個起落還沒冒煙!

我说那四架450里那架没烧的炸都炸过上百次,连3154和401的外壳都炸烂了,用电工胶带裹着,到现在还在用。
所以我说3154质量十分不稳定。

网友:
哪位把401装在EP200上拍个片来看看学习下,不知道怎么装才好。谢谢

网友:
其实我觉得401对EP200来说就是太大了,关键问题是401+9257这个系统和EP200的机身不匹配,而不是9257和EP200不匹配。

就像一架飞机用5s电,但是因为电机安装架太小,所以装了个小电机,结果电机烧掉,那与其说是电机与电池不匹配,干脆说是整个动力系统与机身不匹配。

网友:
有谁知道台湾模友用什么舵机锁EP200?

网友:
我现在用0704a+青鸟和辉盛5g,以前用过HS85BB,效果都不错。

网友:
老外们玩ep200,401+3154的不少,2100+3154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EP200今早飞时,前2快电正常,后面突然空中断电,检查发现电机很热,有点糊味,休息一会等电机凉后飞,只2分钟,又空中断电。难道电机有问题了...

我的EP200也有这现象,我怀疑是电调保护,电调温度很高。

网友H:
想买ep200 配3154
搞得现在不想买了,不知哪个锁尾最好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想买ep200 配3154
搞得现在不想买了,不知哪个锁尾最好啊

用辉盛5g就不错了。我预定了几颗E-sky 7.5g舵机,据说是数码的。准备用它试试锁尾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辉盛5g就不错了。我预定了几颗E-sky 7.5g舵机,据说是数码的。准备用它试试锁尾效果如何

谢谢!

不知泰世建议搭配的青鸟锁尾效果如何呀?

网友I:
目前来看,辉盛5g和青鸟没什么区别。要等多飞些起落才能知道哪个寿命更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来看,辉盛5g和青鸟没什么区别。要等多飞些起落才能知道哪个寿命更长,呵呵

呵呵

楼主:
GWS6克和青鸟舵机一个级别,舵盘可以通用,里面的齿轮也一样,锁尾不怎么样,3154我已经在450上用了一年了,不是很烫,大概有个45度左右的温度,怎么到了EP200上就奇烫无比,照理说450的尾推负荷要大EP200很多倍,就是闹不懂!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说用S3153呢?用它在450上锁尾没问题吧?而且比s3154更耐操。。

网友:
3153容易扫齿吧

网友:
3153不是容易扫齿,而是炸鸡是容易坏耳朵!俺的用5个月最后炸鸡坏耳朵啦,现在准备用在EP200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