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3d需要切换大小舵开关吗

楼主(2008-05-31):
正序浏览
同上

楼主:
我想可能是用在暴力3d之中吧

网友A:
有些人會設置大小舵
因為開IDEL的轉速高.稍微動一點舵面機身就反應很大
有些人會把舵面動作量改小
有些人則是相反.想要更高的活動性
看個人習慣吧
我是設置舵速度變慢一點
因為翻的時候手只準確度的關西..很容易因為打舵面手指的不準確
稍微移動到一點點舵面時...機身就偏了
如果動作量不大...在翻的時候舵面比較準確抓的準
不過我會慢慢的縮短速度
這樣才會慢慢的訓練手指的準確度

网友B:
可以精细控制得,不用切换大小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