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1.1m翼展喷火

楼主(2008-05-31):
新手选择做了喷火,又一个不怕死的,1.1m翼展,860克,是只肥鸡!
配置:
2215/25电机,2200mah 20c电池,10*5桨(经过deepsea提示:新手,居然买了发动机桨!!! )
4*9克舵机

在科技园顶雨请deepsea试飞,草地飞不起来,一玩滑翔机的哥们帮忙扔,摇摇晃晃,左倾严重,飞了半圈。唉,新手做飞机能飞半圈也行。
重新调整又飞,桨的孔和保护器不匹配,用剪刀把孔扩大,有位兄弟热心啊,他扩了好久,然后我才接手扩,搞好再次试飞,左倾还是很严重!连试几把都不行,雨越下越大,几个老鸟都走了。有一非常热心的哥们不甘心,忙着帮我把桨搞了2个槽,固定好了桨,雨已经是很大了,热情啊,完全就没把雨放眼里啊,感动啊,飞!他帮我扔,我来控制,第一次飞啊,扔出去,飞机一点面子不给,还是左倾,立即掉下来了!雨大收工!现在也没找到原因!

楼主:
忘了说了,我是按照马头的文章做的,相同的工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883&highlight=%C5%E7%BB%F0

网友:
上帝`````保佑````

网友:
电机反扭造成的吧?

网友:
感觉是桨大的原因,造成扭力使飞机倾斜,但是1.1米的飞机应该不会发生扭力明显的事情啊,试试换个高点KV的电机用小点的桨

网友:
我也正按他的做法在弄喷火!!

网友:
你真去了啊,我怕下雨没去。

楼主:
去了啊,雨下得大啊,他们说不是电机反扭,我的桨15克,是不是太重了?你们的桨多重啊。做这个鸡鸡要注意啊,不要搞得太重啊

楼主:
初步原因已经定位了,我把186克的电池竖立在左边,右边是电调和接收机层叠,估计左右不平衡导致左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我是按照马头的文章做的,相同的工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883&highlight=%C5%E7%BB%F0

快别这么说了,我心仪这架喷火,马头工艺已久了,让你做成这样真够惨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橡皮泥板的喷火

网友:
好重,我做的才480克

网友:
支持你兄弟!再来~~

网友:
我觉得啊,飞机不用过分追求结实。简单易做,加上勤练习模拟器就行了。
太结实的飞机,意味着重量不小,速度快,反而不容易飞。适合老手来冒险。
只要好飞,摔了好修,或者干脆重做,就很适合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