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有刷的请进!

楼主(2008-05-31):
用模友送的有刷电调、370有刷
电机
,发挥余热,做了一架练习机,没装
电池
、电调时有280克。用3:1的减速,手上有8060、9050、1047浆,不知道用什么浆合适?
我准备上锂电,不知道用哪个刷电调好?电池是用2S还是3S,是否需要单独给接收机供电?请指教!

网友A:
1.8060
2.2s
3.不需要

楼主:
如果用3S会烧电调和接收机吗?

楼主:
会烧吗?在线等答案------

网友:
应该会的.LZ慎重

网友B:
2S 9047

网友A:
不会烧接收
电调可能烧
以前的电调一般都是支持到9.6v左右

网友C:
无刷也要不了多少钱啊。有刷效率低了吧?

楼主:
用了2S,电机不启动,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没玩过有刷,快来教我用啊!

网友D:
2S电压有些低,一般370用8.4或9.6V比较合适

网友E:
有刷电调有两个开关,一个是电源供电开关,一个是软启动开关。应先接通电源开关,然后再按一下软启动开关,电调合接收机才进入正常工作状态。7.4v电压低了一些,一般用8.4v和9.6v电源供电。

网友F:
如果设计得好的话,1S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