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摇控器,希大家推荐

楼主(2008-05-31):
想买个摇控器不知到哪里买、买什么型号?希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你好歹也说说做什么用啊啊
什么也不说杂推杂荐啊

网友:
你想干什么用,飞什么飞机,
1、飞直升机的话,可以考虑天地飞9,FF9,JR9 ,(因为能飞得起直升机的一般不会在乎控的价钱)
2、飞固定翼,可以考虑天地飞6,FUTABA的6EX固定翼版本,FF9,JR9,
怎么说呢,全能的控就买天地飞9,FF9,JR9,
稍微低一点的就是天地飞6.天地飞8,天地飞9,至于4VF还是不要买了,虽然性能稳定,但是功能落伍了,你早晚要换的

网友A:
全球飞PCM六通。一收一发350 。
带曲线调节,显示屏,简直就是6EX的国内版,350 ,你敢买不?
我才买,正在用目前觉得还行。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球飞PCM六通。一收一发350 。
带曲线调节,显示屏,简直就是6EX的国内版,350 ,你敢买不?
我才买,正在用目前觉得还行。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全球飞PCM六通。一收一发350 哪里有卖?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56a9380812a3082d446bbe336e3aa7c.jhtml
这是淘宝连接。
http://user.qzone.qq.com/332833032/blog/1212135615
这是我的空间里的测试报告。不会上图,看我的空间去.
我目前用的很好,功能很不错,基本和6EX有一拼。质量嘛,要用过以后才知道,我也只是在赌运气。支持一下国货,毕竟350,想都不敢想。
说明书上给出的性能特点
1.     液晶屏幕显示,简化的菜单设置界面.使用者通过上下左右中五个设置按键进入设置界面,调整各种控制参数.
2.     可以储存9组模型设置参数
3.     6 个通道动作比例任意可调,并且可在飞行中随时切换三级动作比以转换飞行模式
4.     6 个通道都可以分别做9点曲线设置,并且对应三种不同飞行模式各自有独立的操纵响应曲线
5.     可任意设置混控方式与混控比,满足各种直升机,V形尾翼,三角翼以及其它特殊结构的模型控制需求
6.     电子微调设置
7.     可以选择PCM或PPM编码模式,遥控距离远,不跳舵.
8.     动态的失控保护流程.直接将操纵者的操作动作存在接收机记忆体中.
9.     具有时钟可调的定时功能(最大19分钟,可调单位分钟).
10.  便于切换左/右手模式.
开关按键说明
1.     上下左右中五个键-----设置按键,用来进入设置界面,调整控制参数
2.     THR---------油门禁止开关,打到ON允许引擎动作,打到OFF时关闭动力(3通道最小输出,调机时很实用)
3.     D/R开关---------三态开关,用来切换三组大小动作比例及响应曲线以转换飞行模式
4.     IDL开关-----三态开关,用来切换三组油门/螺距动作比例及响应曲线以转换特技飞行
5.     5通道快速开关,打到OFF时5通道输出归零,打到ON时5 通道由旋钮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