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出手 325 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05-31):
准备出手 325 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SE 和LE 有什么区别?
2,325 有没有RTF版?
3,325的配件价格贵不贵?有没有副厂件或者通用件 ?
4,SJM的质量如何?耐摔型?
5,有没有325的专门讨论群,希望加入
6,325到底算不算450级?
先想到这么多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1. SE 是标准版 LE 是轻量版
2. 没有
3. 配件不算贵,暂时没有副厂件,几乎没有通用件。根据4楼的提示,大桨和尾桨可以用YT的。
4. 质量不错,耐不耐摔这个很难说,要看怎么个摔法了。SE比LE耐摔
5. 不知道
6. 325就是450级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

网友B:
二樓的新兵同志 了解的十分透徹阿 呵呵
有什麼疑問也歡迎與我交流QQ370209154

网友C:
一些易损件,如大奖,尾桨,可以用YT副厂件。

网友D:
325可能会有2.4G的R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