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发动机居然扫齿!对,就是发动机扫齿~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31):
         最近很是不顺,呵呵~~TOC炸机后,今天又碰到个郁闷的问题。
         我的40级CAP232用的是三叶704T发动机,地面上调整完毕后顺利上天,第一个起落没有任何问题,发动机动力、响应等指标都很不错,第二个起落上天后,刚刚在天上转了一圈,正全油门准备做动作,此时只听见“嗖”的一声,发动机熄火了,地面检查,发动机凸轮齿轮居然扫齿了
         看见我不能飞了,朋友叫我拆下他的发动机装上去再飞(他已经飞了3个起落)。他的发动机和我的一摸一样,都是三叶704T。飞行却出现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和第一个发动机几乎是一摸一样的症状和过程,第一个起落正常,第二个起落转一圈熄火,损坏的是同一零件!本人喜欢暴力飞行,飞行过程中有90%都是全油门。
        注:1、这架飞机原来用的是三叶614T,动力偏软,只能是全油门飞行,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2、现在这台发动机不过10来个起落,朋友的发动机起码有50个起落了。3、我的发动机是斜装,朋友的发动机是倒装。
        请教老鸟们,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看图~

就是这个飞机~~

两个一摸一样的发动机~~

其中一个发动机的凸轮齿轮~~里面有很多金属碎屑~~

两个发动机都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的发动机是斜装的~~

朋友的发动机是倒装的~~

网友:
齿轮热处理不过关,跟厂家联系,这样的质量问题要免费更换

网友:
这个东西也能扫齿,原来还真不知道,而且是两个犯两样的毛病。

网友:
呵呵,你搞烂了别人的发动机,要赔偿么

网友:
太暴力了吧!全油门不能太长时间吧?再有润滑油是不是不够啊?!
我的三叶65四冲,用好几年了,没事啊。

网友:
兄弟碰到的还真都是希奇的事,安慰一下

网友:
你买彩票没记者同志~明天你去买张彩票,后天自己写自己进头版~哈哈。头等奖

网友:
真是怪事

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是不是用的油不好,润滑不够?

齿轮强度肯定也有问题

还有就是楼主飞飞机过于暴力,如果喜欢速度感的话,干嘛要用4行程发动机,要用2行程的高速引擎才对。四行程引擎本来就是为了降低速度,增加象真度才用的

网友:
楼主的引擎是不是新的?

看照片上引擎的成色很新,是不是刚装上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估计是磨合不够

新引擎的气门间隙小,震动又大,楼主的飞机没有减震引擎座,因此磨合不够的话,全油门状况下会对顶杆造成比较大的负荷,可能是扫齿的原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这两个发动机一个已经飞了近50个起落,一个10来个起落~~
最近确实有点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这两个发动机一个已经飞了近50个起落,一个10来个起落~~
最近确实有点衰~~

LZ 节哀,有时候的确喝凉水也塞牙

偶有一次油机,直机连环炸,损失超大,绝对深有同感

楼主:
呵呵~~今天接到三叶公司的电话,对方说可能是材料热处理有问题~~答应免费换发动机了~~顶三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今天接到三叶公司的电话,对方说可能是材料热处理有问题~~答应免费换发动机了~~顶三叶~~~

是三爷怕了你,魔界名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爷怕了你,魔界名人啊!!!

哈哈

网友:
润滑有问题

楼主:
目前还不知道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