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床的设想。。。。

楼主(2008-06-01):
我对车床是个外行。但又想拥有一台功能简单且能加工大尺寸工件的数控车床,

我主要是想利用车床加工一些四氟材料的垫片(垫片的尺寸比如"内径80*外径100*厚度2"),我在加工店看到他们加工时就是在一根管料上用刀外圆及内圆各一刀,再截断下来就是一个垫片成品了,好象很简单的。

于是我有了以下的设想,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看到车床一般都是长条型的,但在加工这种垫片时,右边(是不是叫尾座)好象根本就用不上,那是否可以将这部分去掉不要,那不就是缩小了车床的尺寸了吗?再将Y轴的尺寸加工,是不是就可以加工更大尺寸的工件了呢?

网友A:
直接找台手板车床,金火那种。几百元,新的。

网友:
主要加工一些四氟材料的垫片,可以考虑手板车床,很便宜的

楼主:
什么叫手板车床,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或链接。

网友:
http://www.chinashenji.com/product.htm
自己看把,圆盘上面有根铁杆的就是!

网友:
图上的床是通用型的,你需要的是专机。就你的使用范围来说尾座的确没用。但是更多人就要叫苦不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台手板车床,金火那种。几百元,新的。

这种车床最大能加工多大直径的垫片?能改成数控的吗?

网友B:
垫片是冲出来的,用车床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片是冲出来的,用车床浪费。

冲出来的垫片精度太差。重要的是我的原材料是棒料或管料。可能这两者都没法用冲床冲吧

网友B:
手扳机床适合批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扳机床适合批量加工。

我需要加工的垫片也是要批量加工的.

我想问一下,手板车床最大能加工多大的直径的垫片?

如果不能加工径130以上的垫片,可以改装机器让其能加工大尺寸的垫片吗?

网友:
可以拆下来,需要用时再装上去。

网友:
如果仅仅是加工你说的这样垫片,完全可以用手扳车床进行气动改装,就两刀的活,不值当进行数控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