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西菱7045的兄弟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6-01):
请问这里有使用西菱7045钻铣的兄弟吗?我的感觉声音很大,有点吵,正常不正常啊?我是用变频器驱动的,三相220v,
电机
定子接线也改成三角接法了。机器原来是380V的。

楼主:
把电机的4颗安装螺丝松开,启动电机,声音立刻小了很多。在运转过程中逐步旋紧螺丝,最后保持声音最小的状态。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转子和定子的配合不好,有轻微的摩擦声音,
把配合调一下就好了,是吧?

楼主:
回楼上:不是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电机轴和齿轮箱里的齿轮轴的配合。我松开的是电机的安装螺丝,不是电机的外壳螺丝。

网友B:
明白了,硬连接吧,没用连轴器,轴线没对上,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