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蓝头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8-06-01):
副油针 顺 时针方向拧 30度左右  (差不多2点位置)  主油针 2圈多点点 这状态下 飞机 代速正常提速反映也 不错  这 正常吗  用了15% 油 OS 8号火头   还有  发动机冷起动时候 转速有点偏高  要是刚起动后 马上拔掉点火电 过几秒就灭火  不过冷启动后插上点火电  过一断时间在拔出点火电就不灭火  而且 代速也不偏高  ,  怎么回事啊?????

网友:
2圈多??  我也用15%的油,要到1 1/4圈才行~  用15的油2圈多是不是油点富油了?

网友:
15%的油绝对到不了2圈多的,我是1.3多点!COOLPOWER15%

网友:
拔下点火电熄火,肯定是富油了!

网友(2008-07-05):
副油针 顺 时针方向拧 30度左右  (差不多2点位置).不理解

网友A:
不一定,有时候开始发动的时候已经副油了

启动后最好稍微轰几下油门,先把机匝内的油烧干净,然后才能看到底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最好稍微轰几下油门,先把机匝内的油烧干净,然后才能看到底是否正常

不错.就是这样.一般飞完下来后,如油箱里还有油.最好马上把[化油器进油管]的油夹关上.这样第二次起动也很顺畅.一打就着,不会积油在发动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