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虎翻50的问题

楼主(2008-06-01):
我的雷虎50用的是4个539
舵机
,一直在飞航线,现在手痒痒想偶尔翻一下剪个草什么的,不知道539是否能受的了,如果不行的话是否该把螺距舵机换个好点的?在保证性能下换哪个最经济实用?谢谢高手指教!!!:loveliness:

网友A:
539没问题的

楼主:
真的可以吗?

网友B:
倒飞没问题的,翻的时候飞高点,幅度会比较大点

网友:
螺距 舵机 你换吧 539 有点承受不住的!

网友C:
我也尝试用雷虎 3001 来翻,感觉幅度很大.可能是舵机的反应时间太慢了,一直不敢翻过来

楼主:
那样说至少要离地20米左右了,翻的直径在5米内是吗

网友D:
有点玄,我用3003,也不敢翻

网友E:
539特别容易烧,剧烈动作一定要换
我已经烧了一个

网友F:
539...翻的時候保佑一下吧
高空...慢慢的翻..應該能撐一會...
推總螺距那顆..最好還是用好一點的..(50龍飛過..切身之痛過..)

楼主:
推螺距的舵机应该换成什么的呀?其他两个539用换吗?

网友F:
換阿..都換掉..539留著當油門可以
其他的..總螺距那顆..看你預算吧..有預算就買扭力大速度快的數碼舵
另外推副翼跟升降舵的..選各比s3003好的就可以了
s3001..s3002都不行...玩玩懸停可以..想翻就要好點的配置
不然翻的時候你會很後悔..尤其是50龍
因為機機的靈活度沒有600來的好..
簡言之...就是很滑....慣性飄移比600還嚴重..

楼主:
这样说雷虎不如600好翻是吗?

楼主:
推荐个物美价廉的舵机好吗?我看海太克也很多人在用,不知道该选哪款舵机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关键桨距舵机要用力大一点了5kg以上的,速度0.10---0.17.这样翻的快

网友:
螺距舵机 你换 HITEC 645MG 的就好 240 一个
价格也适中 也是全金属的 够用了 539 那个你最好只用在油门 用在别处很悬 , 不过 你想翻 这螺距 舵机是必须要换!! 雷虎 不是CCPM 这来会 螺距变话舵机 受不起的

网友I:
不是总螺距的另外两个舵机就不用那么好的吧?

网友:
为啥用好舵机 (数码舵机)
它回中 准确速度快 这是最大优势 至于拉力大小 那没啥优势

网友J:
我装的是BLS351X3 BLS451X1 GY611+BLS251。。你也可以试试看。。保证你翻得爽歪歪。。不过炸的时候也爽歪歪

网友C:
换了9255 发现翻的时候,幅度也大,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把EXP调出来,初时斜率调陡!

网友C:
D/R 要不要也调大一点

网友M(2008-07-15):
见意
这位人兄,能飞到50级,也不在呼那几个舵机钱吧!再者说,用几个好舵机,至少摔机的几率会少很多!最好听老模友或厂家见意!
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N:
我的雷虎50 SE 螺距是 FUTABA9206 副翼 升降 都是539 暴翻 都沒事 而且很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