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JJ!!!不知道能飞吗??

楼主(2008-06-01):
玩具飞机上的设备,翼展108CM,机身68CM,
电池
7.2V 350MAH

网友A:
没图呀,说明动力配置,才能有人帮你呀

网友B:
具体配置呢?什么电机?
感觉无刷的飞机比较好做,应为动力足 ,这种小飞机要求太高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买的玩具SU--27上边拆下来的

网友C:
飞不起来滴!!!!!!!!!!!!!!

网友D:
很难飞地。

网友E:
机翼和尾翼做的还可以

网友F:
帮楼主贴图片出来~~~

楼主:
为什么很难飞呢?
电机不行吗?拉力不够??在线等答案~!!!

网友G:
就给几个图什么都不说我们怎么知道飞不飞得起来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先说你的鸡鸡起飞重量有多少吧。

网友D:
只要重心对了。飞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吧。但电池太重,容量太小。还带两个电机。没有升降转向。很难飞的。要玩模型的话,还是狠下心来好好的搞套吧。看你的飞机做工不错。以后DIY绝对是个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