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直?高手来下!

楼主(2008-06-01):
我是个农村的穷孩子 从小喜欢发明制作   我做电直这个模型 材料全是 费品  机身 用费的铝合金窗 切割成的铝片 铆接的   电机 自己用废铁皮作的  大将  铝合金作的   电池  费DV上的自己改的  遥控器 想用玩具车上的 再买个电调 但不知道 能不能和遥控器接上

                       请大家提下建议!谢谢

网友:
难度很高,关键是工具很难搞,不过精神可嘉,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直这东西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你不可能连舵机和舵螺也DIY吧,劝你放言弃吧,努力赚钱才是正道

网友:
精神可嘉,行动给适当的鼓励!

网友:
精神可加,但要认真了解飞机所需才行。感觉小了些东西吧!还要考虑飞机的级别,做微型的话,论坛有类似的,可以去参考下,加油啦!

网友: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我精神上的支持你。

网友:
买工具估计被你买整机的价格贵几倍

网友:
要不先从固定翼开始吧

网友:
不可取,精度达不到

网友:
首先要支持DIY

机身用费的铝合金窗切割成的铝片铆接(可行,需要注意的是,装轴承的位置尽量要精确)
电机自己用废铁皮作的(不可行,普通的磁铁无法输出电直所需要的强大动力)
大将铝合金作的(也不是不可行,完全要看你的手艺了,注意抗弯曲强度\重量可以参考商家成品不要超过一倍以上\动静平衡)
电池费DV上的自己改的(DV上的电池属于小电流长时间放电的电池,要飞的话,还是需要电动工具那种,不过好象也不便宜,还是直接买吧)
遥控器想用玩具车上的(玩具车多用的是开关遥控,既通电就给最大电流,断电就没有电流输出,用在飞机上很难控制的,想象一下要根据高度按一下上去了,松开下来了,快落地又按,需要很高的技巧啊!)
再买个电调(如果是开关控的话,不需要电调!)
但不知道能不能和遥控器接上(不能连接的,需要有4通道以上的接收机,才可以连接电调\舵机等电子设备)

建议简单的话,可以做个双桨的,调好了不装陀螺仪也可以达到旋停和各个方向的开关控制!

网友:
DIY精神可嘉!但是^^^^^^

想自己做是件好事.但是,直机不比固定翼.机身用旧铝合金窗切片使用没问题,不过一定要选没有氧化的(这里的氧化是指经雨水等侵蚀).直机上很多电子设备是很"精确"的,不能自己DIY.我认为你要想自己DIY,除了机身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了.选择固定翼也是很好的选择啊.一是可以尽量自己DIY(除了电子设备),二是设备价格也相对便宜.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
电子设备就  不要自己搞了    机身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关注一下呀~哈哈哈~

楼主:
好心的人们  我自己会电工电子   电机 粗略测速达到近20000/分转了   在工艺精度上请大家放心  我从小就精通各种机床  家里也有机床  希望大家有好的建议 联系我  QQ573250106

网友(2008-08-29):
潜水已久,看到这个强贴忍不住回复一下。希望这贴别沉下去

网友:
做飞机不是能转就行的,关键是既要有相当的动力,同时又要重量轻,以前用电动力作飞机动力有两关没过就是电源和电机,电源不能输出大的功率,能输出大功率的又太重了,现在有了能大电流放电的锂电后,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电机的问题,既要轻功率也要大,现在的无刷基本上也能满足.这两点,LZ显然没有满足.LZ用的DV上的废电池,即使是好电池也不行,前面有TX说了,DV上的电池是小电流放电的,保护板不支持大电流.二是LZ用的废铁皮做的电机,我估计是有刷的,功率能有多大?不是看转速的,你空载转速再高,一带负载就转速下降有什么用呢?至于遥控器,玩具上的只是开关型的,不能用的,必须用比例的,可以用玩具上的改,不过可能性能也不会高,陀螺仪也不是自己不能做的,不过自己做的话难度太高了,体积和重量还要小,LZ可以从自己做陀螺仪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