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量不够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06-01):
KT机做好了,发现舵量不够大,大概才5-10度,现在能想到的办法是加长舵臂,还有其他好办法吗,最起码也得30-45度

网友:
还可以缩短舵角长度

网友:
加大舵面也可以吧?

楼主:
还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
控裡調行程也可以。

网友A:
(便宜控的没法调行程)   只能 舵脚的孔开到贴近机翼  舵机摇臂的孔尽量靠近最外端孔 再不够就把舵机连杆缩短 连杆长了容易虚位会降低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控的没法调行程)   只能 舵脚的孔开到贴近机翼  舵机摇臂的孔尽量靠近最外端孔 再不够就把舵机连杆缩短 连杆长了容易虚位会降低效率

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明天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