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我得os烧完半箱油下来发动机缸底就非常烫手~~

楼主(2008-06-01):
现在副油针是出场位置,主油针是一圈半多~~发动机刚烧4箱油不到~冷磨2箱~悬停一箱半~~
那位高手帮帮我啊~~而且主油针还很烫手~

网友:
动下副油针吧  可能有点贫吧

楼主:
但是现在加油很顺畅没有咳嗽得情况~~~

网友:
LZ,不知道你用的是什麼油,油針位置只是參考

最終的調整還是要看你的油品、排氣管還有硝基甲烷的百分比來調整

楼主:
我用得威宝30%得油~~~排气就是亚托啊~

网友:
检查下油路,主要检查油滤,先直通试试

楼主:
不是3d啊~我刚会悬停~~~好的我试试检查油路

网友A:
可能是悬停下负载小,造成发动机超转,建议加装定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检查桨距看看

网友:
实在不行,找找你们当地的老鸟,帮你调调

网友:
还好你不会3D!要不你的这个发动机就要报废了,悬停都很烫手建议把主油针在退出几格!
建议磨发动机的时候不要按照油针几格的来磨,先把油针调大些大约在2圈,在磨的时候用手去摸发动机的底部只要温度不超过70-80度,磨完2-3箱油后等发动冷下后在加油起飞后打开3D悬停1-2分钟后在摸发动机底部看看温度是否上升如果温度和悬停时的温度接近那就可以了,如果温度有上升那还要把油针退出几格!以后在飞行的时候要多摸发动机看看温度,不管是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只要把发动机控制在70度左右这时你的油针就是最佳的位置!千万不要认为OS发动机油针都在1。5圈!我同样的2个OS50 一个是0.8圈一个1.7圈!想把自己的发动机发挥到最佳就是看温度!!注意不要等飞机熄火后过几秒在去模发动机,要一下来就去摸,因为发动机熄火后过几秒后温度会更高!

网友:
LS的说得对,发动机温度尤各种因素影响,有当地气压,气候,你使用油料,每个发动机的油针位置都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悬停下负载小,造成发动机超转,建议加装定速器

正解

网友C:
LS的理解错了 如果贫油照样让发动机发热!不是安装了定速器就没事了,发动机一定要调好,负责在好的定速器都没用!
定速器是把发动机的转速定速,和发动机的贫油富油不成关系贫油或富油还是要靠手来调节的!发动机正常加上定速器这样发动机都保持一定的转速这样就使你的发动机不会掉速!发辉出最佳的状态!如果新手没有飞3D不装没多大的关系!

楼主:
台感谢楼上的 兄弟们了~~我一定好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理解错了 如果贫油照样让发动机发热!不是安装了定速器就没事了,发动机一定要调好,负责在好的定速器都没用!
定速器是把发动机的转速定速,和发动机的贫油富油不成关系贫油或富油还是要靠手来调节的!发 ...

我就是新手,刚刚装了定速器,根据我的机器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不装定速器前,主油针在1又1/4圈的位置,一箱油下来曲轴箱手不能摸,装了定速器以后(我是9X2,定速器设定在85%)油针位置现在在1圈多一格,一箱油下来,手能放在曲轴箱上面,我看定速器主要的作用在抑制低载荷下的发动机超转问题,关于贫油发动机过热问题我认为你说的没错,但不知道贫油的标准是什么,我自己认为只要发动机排出来的烟雾不至于过淡就不能算贫油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希望你指教

楼主:
可是我飞得时候烟很浓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下午把油针调到2圈多点 飞一下试试~我没装定速

网友:
1) 油針只是參考值,並不是絕對的!
2) 螺距與油門的搭配也會影響到油針的位置
3) 定速器的功能就只有定速,但相對的也有保護引擎不過轉、使引擎在轉速在一個範圍工作
4) 定速器建議是等引擎、螺距油門調整好以後,才開啟使用
5) 至於引擎的調整,個人是在怠速維持20秒後加速不熄火,在激烈3D連續2分鐘後,立即切熄火開關,引擎轉速不會瞬間提高
  那基本上,這顆引擎就算調整好了!

楼主:
我刚才试飞去了~~主油针现在是2圈发动机温度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