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机齿轮

楼主(2008-06-01):
LAMA电机的齿轮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
不能拆的

网友:
如果非要拆的话 用老虎钳硬把了 小心点 固定的时候再用502

楼主:
电机还好的,就齿轮有问题,怎么换,总不会整个电机换吧,太浪费了

网友A:
LAMA的電機齒輪不是很容易拆么···

直接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的電機齒輪不是很容易拆么···

直接拔就行了····

我手头有8个电机,8个都拔不开啊,用钳来拔,只会弄到断齿

网友:
502可以固定住?

网友:
俺就是用手钳子拨的,拨的时候注意枝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8个电机,8个都拔不开啊,用钳来拔,只会弄到断齿

你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LAMA的齿不至于这么难拔的```注意``拔的时候用力要均匀```也就是平行拔出```不要撬出来```这样会另齿轮一边受力太大而蹦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