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S50发动机如何拆轴承

楼主(2008-06-01):
请高手指教图中画红圈的OS50
发动机
轴承如何拆出,还有就是这个轴承那有卖的.谢谢了

网友A:
用煤气炉加热后,轻轻一敲就出来了.

楼主:
是吗~~试试

楼主:
但是放火上烤会变色啊~~~放水里煮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4 gupeigang1978 的帖子
放机油里煮,放水里煮最高才100度不行的.

网友C:
新手不知道。。。。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