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CUPID 二代 4通 感受!(更新调试方法在顶楼)

楼主(2008-06-01):
丘比特这电直 被很多人忽略了,很多人都认为LAMA V4是入门电直,其实不然,LAMA V4大概1天内就可以操控的不错了,但时间久了,一点乐趣也没有,不过只是想玩玩的朋友可以一买,但LAMA V4有个致命的缺点,想必玩过的人知道,就是如果你操控LAMA V4往前 或者 往后的时候 来个急停的话,双浆很容易打到一起 导致炸机,不信?你试下 操作前后快点看看 就是猛的让飞机向前,然后猛的把飞机向后拉,你自己看下吧.

很多人会去选择 雷鸟这飞机 看起来很帅的样子,我不是说雷鸟不好... 雷鸟在家里飞飞还行 抗摔OK,但拿到外面,稍微有点风,起飞就会一边倒 操控不是非常容易,不过雷鸟这飞机看起来是蛮好看的 嘿嘿..不过抗风不行哦,你飞下就知道了 不过不排除天才菜鸟 上手就会倒飞悬停的那种.雷鸟这飞机抗风和操控还OK,但个人认为比丘比特要差,对比下就知道了.不过喜欢它样子的朋友也可以买到试试

下面主要谈谈丘比特的优缺点
优点:        我飞的是丘比特2代这飞机,1代没飞过.. 2代这电直操控性没话讲,先拿室内讲,这机器装上LAMA V4的电池 重量大概比LAMA V4重20g的样子,所以起飞很容易 不需要太大的马力,原装的1300毫安电池是有点重,不过优点也很明显,就是重心更稳.我是用LAMA V4的800毫安电池飞的,大概可以飞15到20分钟.时间也够了 如果换上1300毫安的电池 飞到手算,在家里悬停非常稳定,和LAMA V4有点一拼,单浆的电直能做到这样 估计也只有雷鸟和丘比特了,但雷鸟的抗风和操控肯定没丘比特好,相信我.接下来谈谈室外了,2到3级风 起飞贼鸡巴,没想法的,在2级风差不多的样子下悬停,基本手上不用很多的动作 就可以很稳定的操控悬停了,感觉非常好,也不用担心像LAMA V4那样在有风情况 双浆一直会打到一起 因为LAMA的双浆有点软 靠的近,被风一吹就变形了 容易打到一起... 我就是这样炸机的 一年前... 很多人想一步到位 直接买6通的,不推荐大家这样,6通的飞机操控要难很多 调试也比较麻烦,丘比特这飞机基本不用怎么调试 只要保持倾斜盘水平就OK了.单浆的丘比特不怕打到双浆,可以爽飞.再谈谈抗摔,我刚拿到飞机的时候,一看 这飞机怎么能抗摔,看起来很嫩的样子,我拿出去一会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初次炸机,掉了下了 以为丘比特就这样夭折了,没想到,拿起来一看完好无损,我差不多在3到5米的距离摔下来的 蛮高的,丘比特摔下来的时候,就像玩具一样,很轻盈的又弹了起来,感觉像小球一样 虽然看起来重重的摔了下去 但又轻盈的弹了以来,起落架非常有弹性 根本摔不坏哦,摔下去就像假的一样,我无法形容那感觉,就像海面摔在地上的感觉,而且丘比特设计了主浆于机体 撞击分离技术 撞的更重的话 主浆会自动脱离,主浆摔1年都没坏过,抗摔!!! 主浆根本没机会有足够的力道撞击地面,大概很小的撞击力就脱离了 再加上主浆的材料非常有韧性 没机会摔坏哦,哎. 丘比特在小风中风的情况下,操控非常的稳定,飞了才知道 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风真的话讲在 这么轻的机身前提下,抗风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缺点:丘比特的2个轴承容易掉 炸机很容易掉,需要用502固定,这样就OK了 但是轴承要滚动摩擦,不能固定死,否则机机可能会像左滚偏移 不过小问题,看你固定的技术了 嘿嘿.我学会了.还有个缺点就是丘比特不是非常好看 如果你换机壳的话也可以 可以的话把雷鸟的壳子换上去就好了,这样就帅了 ,不过北部确定能不能换,缺点不多,因为稳定,抗摔,抗风,缺点不多 没有太多的小毛病

给新手点建议 飞电直的时候最初先拿到丘比特的尾干,手放松点,然后把遥控器放在平稳的地方,加油门,看看丘比特会往哪边倒 这样就可以不用悬停就可以调试了,我表达可能不够清楚
就是手放松的哪着尾干,只要拿住就可以了 然后加油门后 很容易看出来飞机是哪边不平衡的,这样调试好后 ,起飞就容易多了 起飞就悬停,本来就稳定

还有就是新手最好不要把飞机飞的太远 和超过自己的身高,这样会很难看清楚飞机的动作  千万千万别!飞到自己的头顶上面 一方面危险 一方面完全看不出飞机的动作,炸机盲区!

文章写的有点乱 我的QQ是921189620 希望和新老手一起交流下 谢谢

图片:

看起来是不是很嫩 很容易摔坏 很脆? 摔了出乎意料哦,根本摔不坏 超耐摔超耐摔 就是难看了点 个人觉得难看,,
图片:
看到那个钉书机的钉子了没,小小的DIY,这样散热效果好很多哦 嘿嘿

我绑了块小海绵上去 这样更好的保护了电路板 不过电路板是怎么都摔不到的

9g的剁机是透明的,调试剁机也非常容易

主浆在撞击的时候 很容易脱落 这样就摔不坏了 重新装到机机上面也非常快 平衡杆是金属做的

370的马达 动力很足 可以飞很高 但是悬停的时候 只需要一半的动力差不多

起落架非常坚固 好像是金属做的 有弹性 整个飞机底部看起来 整架飞机非常轻巧

主浆看起来有些厚度 所以比较坚固 用手摸下就知道了,平衡杆上面的2片浆,想要弄断的话 就怕你力气不够 : ) 我这里用透明胶加固了一层 这样就基本彻底不会坏了

飞前先看这里http://www.w1wmx.com/article/2008/0313/article_38.html

再来2个网上的丘比特CUPID悬停录象 第1个飞机 尾马达好像改了CN1
2个录象都不是我飞的 有空我自己也做一个

楼主:
你全力飞的话 肯定不行拉 就在室内悬停 而且悬停能连续悬停15分钟的话 也很牛比了 嘿 时间肯定有点出入 看大家怎么飞了 和电池的性能

楼主:
装上原装的1300毫安电池 我绝对有信心超过20分钟时间

网友:
难得一见的关于CUPID的心得,顶一下
最近用了6.5的木桨 +无刷,那个爽啊

楼主:
你用的丘比特改无刷吗?

网友:
请上点各部份的特写。

网友:
第一个录像是本人刚学飞时的,感谢引用.

楼主:
了解了 怪不得 飞的有点不稳 现在应该很牛比了吧 嘿嘿 开个玩笑

楼主:
图片都是N95拍的 蛮清楚的吧 嘿

网友:
请问 丘比特的接收大概有多少克???

网友:
不错,小JJ还是很有搞头的。拿来入门很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上原装的1300毫安电池 我绝对有信心超过20分钟时间

新手也行啊,问题是,电机能不能顶住20分钟,我1200MAH的电池飞大LAMA15分钟,但是电机不太热,而普通LAMA180的电机,飞5分钟已经很烫,飞一块电池下来,根本不敢用手碰

网友:
看了特写图,不知舵机是如何固定的。
真的是太简化了。
再来一张桨的特写吧。

楼主:
我飞了几分钟 没觉得很烫哦 9g的2个剁机是用胶水固定在上面的,蛮节约成本的...

楼主:
丘比特的接受器是4合1集成的 重量比LAMA V4的要轻 估计只有V4重量的一半 不过性能很好 陀螺仪的锁尾很强

楼主:
上了新图在最前面

网友:
不错不错,那旁边的是017吧
,怎么不飞了?

楼主:
是E016 不是不飞哦,看天气飞 毕竟E016摔一下可是很痛的

楼主:
这么好的JJ,居然没什么人顶哦

网友:
那丘比特摔了不痛吗?你写错了吧,可能是打到不痛吧
还是?

网友:
打到是要破皮的 ,但确实不痛。确实耐摔,我的撞到墙上 也不过是飞了两个轴承。用的原配的电池,可以悬停20分钟。

楼主:
丘比特的2个轴承用502捻住,捻的时候用手一直旋转2个轴承 这样轴承就不会被502捻死了

楼主:
丘比特摔一下不会痛,只是如果不用502捻住的话,2个轴承中1个轴承会不见,1个轴承2元,2个轴承同时不见的情况比较少我觉得
. 用502弄弄牢固就OK了

楼主:
飞机打到自己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我说的是丘比特摔下来,丘比特不会痛,不像LAMA V4那样摔一下 主浆一般都坏,V4的主浆还是太脆了,室内玩玩还可以,抗风不行,上下浆很容易打到一起. 对新手来说 ,耐摔和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哦,写得非常好,希望给初学者有帮助,我们觉得再次证明,初学者用丘比特这样的单桨四通道飞机非常合适,我说的是合适,其中滋味可以慢慢体会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丘比特摔一下不会痛,只是如果不用502捻住的话,2个轴承中1个轴承会不见,1个轴承2元,2个轴承同时不见的情况比较少我觉得
. 用502弄弄牢固就OK了

请问你所指的轴承是那两个啊~?谢谢。刚定了这机子

楼主:
轴承是说明书 40和41当中,也可以说是编号40和41 左右.没有标出编号的2个圆的滚轴吧

就是编号40 浆夹 会装在2个轴承上面,这样浆夹动作会很灵敏,因为轴承是2个可以滚动的圆圈,轴承是金属做的,把主浆和浆夹拿到,轴承是在飞机的最上面了

楼主:
http://www.w1wmx.com/article/2008/0313/article_38.html  新手购买丘比特 请看看这里 这个是丘比特1代的,不过2代也差不多 照上面做.

网友:
CUPID 真的很不错,很耐摔,主桨相当结实,家里冰箱撞得惨不忍睹,没少被LP骂,呵呵
我玩了刚一个月,现在对尾悬停没太大问题,还不太稳,不过现在刚找到了飞行的乐趣
我当时买了一套模拟器,不过基本没怎么飞,感觉比飞机还难飞,所以直接上JJ,不过没少撞墙,好在CUPID很NB!不过谁的谁都心疼呀
但是,CUPID 有几个问题,轴承没事就飞了,找那么小的轴承那个郁闷啊!
还有就是尾电机不结实。已经挂了两个了,郁闷!听说这是耗材,准备改了
另外我的主电机一个月没挂了,原配的电机感觉有点怪怪的,有问题好象。
现在新买的不错,好象动力强了一些!
过几天工作忙完了,改一下主电机的散热片,到时上图,绝对NB

网友:
真不错啊,能把这个飞机玩好,什么飞机都是有基础了,其实玩飞机是要渐进的,冒进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啦

楼主:
是的 尾电机可以改成CN12的 寿命会长很多,尾电机是个消耗品,对所有有尾电机的飞机都是,但注意散热,还是可以飞蛮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也行啊,问题是,电机能不能顶住20分钟,我1200MAH的电池飞大LAMA15分钟,但是电机不太热,而普通LAMA180的电机,飞5分钟已经很烫,飞一块电池下来,根本不敢用手碰

LAMA没有装散热片的缘故,如果装了就不会太烫了

网友:
精神可贵学习!

网友B:
那个1代和2代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2代在剁机方面有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1代和2代有什么区别啊,

问过,是遥控器和四合一不一样,空机是一样的

楼主:
2009会出丘比特3代 会改进尾浆寿命 和轴承问题,其他细节优化正在计划中.

网友C:
丘比特

大家谁知道丘比特 公司的网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9会出丘比特3代 会改进尾浆寿命 和轴承问题,其他细节优化正在计划中.

需改进的地方还有:舵机用螺丝固定,舵机和十字盘的连杆长短可调,电池可前后移动方便重心调节,用玩具直升机那样耐摔的脚架——
再来些升级件:主无刷,木桨,金属件。
最好出不带遥控系统的半裸机。

楼主:
网站不清楚,楼上说的是要改进的,这样的JJ如果出来的话,那就是4通新手机里面的王者了

网友:
我买了架一代的丘比特,现在在家里飞,到处乱跑,就是飞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我的旋翼头都已经撞坏了。。。。

网友:
和我当时一样,不过玩一段时间就好了,我感觉重要的就是一定先把十字盘调水平了!
其实的时间长了就有感觉了,千万别太猛,摔机是一方面,另外主要是不安全!
好多人都说用模拟器,我当时花了100买了一个,不过个人感觉比飞机还难飞,现在抽屉里睡觉!

网友:
单桨和双桨很大区别就是,对新手来讲,不是一下就可以非常稳的飞起来的。需要不断的学习掌握技巧。 单桨机打舵量是双桨的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谁知道丘比特 公司的网址?

http://www.arcgroup.cn/productshow.asp?id=1091

楼主(2008-07-16):
好久没来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