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高温退磁了还能恢复吗?

楼主(2008-06-01):
今天跑船水冷管堵了不知道,跑着跑着没力了.拿上岸发现电机很烫很烫,弹一滴水上去哧的一声马上蒸发了.后来通电试了几秒钟发现马达转的很慢很慢,电调很热.不敢玩了.
回来发现转马达没有了磁阻,随便用手转一下靠惯性都可以转个十圈八圈的.估计是高温造成转子上的磁钢退磁了.有办法救活吗?

网友:
换磁铁呗,估计只有这招了吧。

网友:
只能够换磁铁或者换电机

网友:
听说有充磁机!不知道谁能有

网友:
要专业的充磁技术

网友A:
把磁铁加热到居里温度然后放井强磁场中磁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磁铁加热到居里温度然后放井强磁场中磁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磁铁加热到居里温度然后放井强磁场中磁化就行了.

这位说的轻巧啊。

      所谓居里温度是多少。  强磁场是那么容易~~~~~~~

网友:
学习金属工艺学,就知道了

网友:
知道了又能够怎么样。你能搞到那么高温度还去磁化。

网友:
带温度控制的电炉加温就行.

网友A:
铁氧体的居里温度是460度.钕铁硼体的居里温度是310度.
所喂居里温度,就是原子磁矩能够自由活动的温度.
用导线自己绕空心的线圈就可以得到强磁场.
再补充一下,同样线圈下,电流越大磁场越强,同样电流,线圈的圈数越多磁场越强.
怎样加热.不要问了吧?
还有不懂的吗?

网友:
温度高点没关系,不能低!!!

网友:
基督回乡,不受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的居里温度是460度.钕铁硼体的居里温度是310度.
所喂居里温度,就是原子磁矩能够自由活动的温度.
用导线自己绕空心的线圈就可以得到强磁场.
再补充一下,同样线圈下,电流越大磁场越强,同样电流,线圈的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氧体的居里温度是460度.钕铁硼体的居里温度是310度.
所喂居里温度,就是原子磁矩能够自由活动的温度.
用导线自己绕空心的线圈就可以得到强磁场.
再补充一下,同样线圈下,电流越大磁场越强,同样电流,线圈的圈 ...

学习了.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加热是没有问题,但是充磁用的强磁场怎么生成又怎么导入呢?呵呵,自己绕的电磁铁要耐高温且保持相对角度也是不容易的吧

网友:
还要学习了???
初二的物理知识,还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