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怎么一加油们 机头就向左转?

楼主(2008-06-02):
LAMA V4 怎么一加油们 机头就向左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随着油门的加大 机头也逐步的向左转
拿在手上运行一加油门到底 机头就立即向左转
原来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得调4合1去了 那4合1的调节钮不知道什么东西能调节啊 小取子也转不动```

网友A:
看看老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605&highlight=%2B%CF%B5%CD%B3%B0%B2%C8%AB%B1%A3%BB%A4

楼主:
这帖子早就看过 基本没解决我的问题
我发现好像是我的电机转速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大浆,不平哦。

楼主:
今天才发现 拿在手上运行还是一加油门到底 机头就向左转 随着油门的加大 机头也逐步就向左转 才几分钟的时间 靠机头前面的那个电机很烫手
被我猜到了 估计就是这电机有问题! 转速差造成的我说的问题 等下吃了饭 准备把电机换个试下 我有备用的电机``

网友C:
建议,你把马达拿下来,重新调整下齿轮间隙。 其实马达问题不大,估计是双降和齿轮间隙没弄好,导致前马达负载太大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