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飞行时尾巴有震动

楼主(2008-06-02):
这是属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我想一是浆或者是平衡杠变形造成的 二是4合1的
陀螺仪
造成的是吧

网友A:
有时间看看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605&highlight=%2B%CF%B5%CD%B3%B0%B2%C8%AB%B1%A3%BB%A4

楼主:
这帖子早就看过 基本没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楼主:
现在是身子都抖动起来了``
我换了新的浆啊 现在快递着新的平衡杠`` 拿来全换新的在试下`

楼主:
轴 我也把它换全新的试试``

网友C:
以前我的飞机也这样,我也弄了很久都没弄成。
后来发现是轴的问题。

网友D:
振动引起的一般情况是:一。A,B轴;二。平衡杆(1.平衡杆弯曲2.平衡杆与主旋头上的连接杆长度不对);三。双桨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
我也发现了 就是这3种原因引起的啊``
我的是平衡杆引起和双桨引起的

网友E:
顶一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F:
呵呵我也刚刚碰到这个问题,已解决,问题是出现在炸机后并且换A桨后,发现机器振动严重,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轴弯,最后将新换的A桨做平衡实验(就是称重量了),发现一个桨轻另外一个重,在轻的上面缠透明胶带,等重后装在飞机实验。。。。ok了。。。。。。。。。。

网友G:
我换金属件以后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换成ESKY 或者 COLCO的原装浆问题立刻消失..后来拿平衡仪一平衡副厂的浆重量差不少....还有就是双浆.用说明书中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网友H:
一般双浆引起的震动最多,现在双就双了,我照飞

网友I(2008-07-23):
双浆飞着不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