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家,合金螺纹刀片(机夹或者数控上用的那种)一定是三角形的吗?

楼主(2008-06-02):
1,能说说你们常用的三角形刀片的型号吗?
2,我计划买点三角形的刀片,用在12方的刀柄上,用来做外园车刀,请问行家在12mm的刀柄上用多少刃长的三角形(T)刀片比较合适,或者请提供型号,谢谢。

网友:
三角形的刀片不一定是车螺纹用的.
搜索刃具厂,资料大批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纹刀片都是三角形的吗?

为了省钱,我考虑买点三角形的刀片,自己用普通的钢材加工点14方的柄,用螺纹安装的方式,制作不同安装角度的刀柄,用来实现外园、内园和内外螺纹的功能,DIY不求最规范最标准,只要他能工作,到达要求,按理说这玩意交给不马虎他们来设计,搞不好可以申请专利。赫赫

设想的目标,DIY玩家只买一种刀片,大量节省刀片费用,提高刀片通用性,2-3个刀柄,安装上通用刀片(三角形)能完成外园、内孔,买一片螺纹刀片安装上去,能完成内外螺纹,本次设想没考虑切断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纹刀片都是三角形的吗?

为了省钱,我考虑买点三角形的刀片,自己用普通的钢材加工点14方的柄,用螺纹安装的方式,制作不同安装角度的刀柄,用来实现外园、内园和内外螺纹的功能,DIY不求最规范 ...

英制螺纹角是55度,公制的是60度,三角刀片不会刚好这么巧角度也这么准吧? 再说了,螺纹刀就是螺纹刀,你想用螺纹刀车内圆不是说不可以,只要你有心不停的磨刀就OK了,只怕是这样磨下去三五天你的刀就只剩下刀杆了………

楼主:
楼上,我们在说的是合金刀片,机夹或者数控用的那种,而且螺纹刀片只需要买一片,况且平时大家车螺纹也不多,只是考虑为了配合三角形的其他刀片和节省刀柄的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我们在说的是合金刀片,机夹或者数控用的那种,而且螺纹刀片只需要买一片,况且平时大家车螺纹也不多,只是考虑为了配合三角形的其他刀片和节省刀柄的数量。

我知道你说的是机夹刀片,但是内圆镗刀、外圆车刀、端面刀可通用还说得过去,但螺纹刀跟上边这些刀完全不一样,为了保证车出来的牙型准确,螺纹刀片是做得相对纤细的,而且刀尖很弱,进刀量大一点都会把刀尖崩掉。你想这样来车内圆或外圆可行吗?

网友:
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能这样用,我只是说这样用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楼主:
哈哈,我不是说要用螺纹刀片来车外园、内园,我说的是在我的外园或者内园刀柄上,把普通的刀片取下来,装上螺纹刀片,来车螺纹,当然,是角度合适的外园、内园刀柄。

例如,我使用刃长11的普通刀片,他的安装位置,用来安装边长11的螺纹刀片。

网友:
上校先生你要经常出来活动活动啊! 老是看不到你,看来最近升了!

网友:
LZ是想做一把能夹多种刀片的刀柄吧?

网友:
机夹刀杆至少要有内、外园,外径切断,内外螺纹五把刀才能把活干全。这5把刀相互间都是不通用的。有条件的还要加上反刀。

楼主:
楼上,刀片比较贵呀,就是想只用一种刀片,在单买一片螺纹刀片,刀柄虽说也不贵,可自己垃圾点做几个来将就也行。

TO:老工人,呵呵,正好反了,是想做几把不同用途,但是都使用一种刀片的刀柄

TO:锋利,又要来找你了,最近有点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刀片比较贵呀,就是想只用一种刀片,在单买一片螺纹刀片,刀柄虽说也不贵,可自己垃圾点做几个来将就也行。

TO:老工人,呵呵,正好反了,是想做几把不同用途,但是都使用一种刀片的刀柄

TO:锋利, ...

内圆和外圆刀架恐怕相互替代不了,至少形状和刀片角度都不同。内外圆刀架用同一种刀片倒是应该没什么问题。我选的内外圆刀都是用的TCMT1102刀片。不过老是把一个刀片从这个刀架拆到那个刀架是很烦的,还是多买一片吧。

楼主:
刀柄那里买的?我就是你这个意思,买一盒刀片,在单买一片螺纹刀片,估计以后都不用再考虑磨刀的问题了,而且不会浪费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柄那里买的?我就是你这个意思,买一盒刀片,在单买一片螺纹刀片,估计以后都不用再考虑磨刀的问题了,而且不会浪费刀片。

就在本地五金市场里,内外圆刀杆1212的一般85左右好像是威龙还是什么的牌子。切刀没有1212的,要买1616的自己改。

网友:
TO:老工人,呵呵,正好反了,是想做几把不同用途,但是都使用一种刀片的刀柄
   啊,看来人老了理解力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