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安装的疑问?

楼主(2008-06-02):
说明上面写着2.4G是以直线传播,不能有任何遮挡和障碍物,否则会引起失控!
那请问如果要飞油机的话是不是也要把接收机装在机身外面才可以呢?这样一来接收机不是没任何保护了吗?
但是如果装在机身内部的话不是又被机身所遮挡了吗?实在是想不同怎么装?装在飞机哪里好?

网友A:
装在外面效果最佳,装到里面也可以基本不影响使用,这么点小阻隔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把天线伸到外面不就行了吗,2.4G又不是没有天线。把接收装到外面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