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涂装问题

楼主(2008-06-02):
应为船修修补补,所以外表没有以前那没好看,我想重新喷漆,请问原来的漆怎么去掉,用砂纸打磨掉还是直接在上面喷漆就可以?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有脱漆剂

网友:
用了之後!

引用 网友A:
有脱漆剂

會不會連金漆招牌都掉了呢

网友:
用砂纸去掉就最好的方法了!

引用 楼主:
应为船修修补补,所以外表没有以前那没好看,我想重新喷漆,请问原来的漆怎么去掉,用砂纸打磨掉还是直接在上面喷漆就可以?

先用粗,後用#400
但要用同一品種的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脱漆剂

香蕉水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