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接受电反插,接受损坏,如何维修?

楼主(2008-06-02):
俺有一接收,由于电源反插,导致故障,哪位大侠知道如何维修?

网友A:
买个新的把电板拆出,换进坏的外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把电板拆出,换进坏的外壳里。

额~~~~~这个~~~~~~

网友:
如果是jr,futaba,应该可以让代理送回日本维修。

网友:
买只新的...同情

楼主:
听说一般是电容击穿,但俺不知道怎么确定损坏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说还有可能烧掉单片机。

网友C:
我的西安孵化就接反过,弄了半天也没信号,还以为是坏的呢,突然一看,是电源接反了,马上掉过来,正常了,我比较幸运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搞清楚是电源正负极反了,还是负极和信号线反了的区别。

网友E:
如果是FUTABA的行货,可以到卖家以旧换新的,只需出不到一半的价格,哪怕炸得粉碎也行。我的就是上海双天买的,可以享受这样的售后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FUTABA的行货,可以到卖家以旧换新的,只需出不到一半的价格,哪怕炸得粉碎也行。我的就是上海双天买的,可以享受这样的售后服务。

南园又在放毒了,明知道俺是JR的控

刺激我是吧,那个郁闷啊~~~~~~~~

网友F:
反插就坏了??我长期插反怎么没遇到过呢???哈哈哈哈哈哈,得意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反插就坏了??我长期插反怎么没遇到过呢???哈哈哈哈哈哈,得意一下

你是JR的接受器吗?LZ那可是JR的,高档货。

网友:
我的是6EX的接收,经常插反,估计他是插反后还推一下全油这样中的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JR的接受器吗?LZ那可是JR的,高档货。

哈哈,小样的,还想刺激我,不过你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正义的偶悄悄地告诉你,被偶插反的是一个杂牌接收机

高档货都有卡槽,不可能插反的,偶就是习惯成自然了,才会插反的,NND ,真叫一个火大!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有没烧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西安孵化就接反过,弄了半天也没信号,还以为是坏的呢,突然一看,是电源接反了,马上掉过来,正常了,我比较幸运

我跟你一样插反了没事.我还把电调的电源都插反过,也没事.运气比较好点

网友G:
我的QQ是298092889 你找我,我有认识的朋友,推荐你去修一下,上次我的6EXHP电池反接,烧掉了,就是他帮我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QQ是298092889 你找我,我有认识的朋友,推荐你去修一下,上次我的6EXHP电池反接,烧掉了,就是他帮我修好的。

你朋友是上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