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尾桨旋转方向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1. 在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手动顺时针转动旋翼头,尾桨是否向逆时针方向转动呢?
2. 是否在手动顺时针转动旋翼头时,因为单向轴承的关系,主桨的转动不会带动大齿呢?

网友A: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尾浆的旋转方向只和皮带有关系吧,至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貌似都可以吧?

网友C:
楼主也是新手吧,在没炸机前最好先看看机机的结构位置先去飞。

楼主:
基本上除了主旋头的各个拉杆和尾翼没拆,其它部分都拆散重新装了一遍。

网友D:
图上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E:
图标画的不错

网友F(2009-02-14):
哈哈,我的真的也装反了  。

网友G:
1. 对的
2. 对的

网友H(2021-05-11):
真好,遇到问题,然后进论坛里潜水学习,然后解决掉问题,一点点进步,感觉真好
受益良多啊,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