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B6充电器加温度探头

楼主(2008-06-02):
因为手头有好几种电池组,所以想买台多功能的充电器,最后看中B6充电器,价格不算太贵,功能也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想对B6充电器作评介,因为每个人对充电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玩NIMH电的朋友可能觉得B6充电器充电电流不够大,玩LI电的朋友可能觉得B6充电器的平衡冲功能太弱了,电压精度达不到4.2000v。B6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5A,我目前最大也就用1C充电电流冲电,也就2A电流左右了,为什么我不用更大的电流充电呢?因为大电流充电电池易发热,出问题的几率要大些,电池寿命要短些,而且我也不赶时间,慢就慢些吧。LI电冲好后过半小时量电压,单结电池电压4.15V-4.18V(电池组容量大的测量的电压高些),同组电池中单结电池电压差0.01v-0.02v,要求截止电压达到4.2000v的朋友可能不会满意的,但我觉得够用了。
  B6充电器带有温度探头接口,但随机却没有温度探头,其实平时用小电流充电不要温度探头也行,不过我充NIMH电池较多,NIMH电池充到快截止的时候温度上升的较快,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充分利用B6充电器自带的温度探头接口。给B6充电器加温度探头很简单,只需买一个温度传感器LM35安下面的方法接线就行了,咱们按图来给B6充电器加温度探头吧!

首先找来LM35的资料

按图给LM35焊接好20CM左右的电线

按图焊接好插头,插头用舵机的就可以,
注意接线的排列循序

大功告成,按图接到充电器上就好了,提醒一下,注意插头方向

有个小问题,温度探头插头不牢,老是掉了,怎么办?我打开B6

看到CON1了么?

把温度探头插好

盖上盖

接上电池开始充电吧!充电过程中按INC键,看到了吧,武汉的温度有27摄氏度呀!

  充电时用胶带把探头粘到电池上就好了,当然充电器要把接头设置为温度探头功能,再设置一下温度上限,可以开始充电了。
   充电器接头还可以设置为USB功能,可以通过电脑查看充电状态,不过我没有相应的电脑软件,哪位朋友有相应的电脑软件可以传上来分享下了。

网友:
我用的是B5,也能装吗?

楼主:
我没用过b5,应该差不多,好像b6就比b5能多冲1s 锂电,别的功能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为USB功能啊

网友:
我怎么就忘了发贴说这事呢?

B5也是用LM35的。

建议使用LM35DZ,精度更好。目前看到的所有这类充电器都是不能连电脑的,估计是功能上是预留了,但没有实际的做出来。

网友:
这个比较好,这个用的地方不多啊,以前的充电器有这个功能,好像现在的都整没了

网友:
呵呵,支持楼主!

有空我也加一个

网友:
楼上老鸟,我对电路元件实在是懂的太少,想问问你们说的LM35和LM35DZ倒底是个啥东东,几钱?一般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2009-04-10):
谢谢LZ了,今天买了个拆机的LM35DZ并成功接好,成本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