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6EX系列

楼主(2008-06-02):
想在FUTABA6EX系列出了好多款啊
6EXHP配R146IP又配R136HP同频可互换不,因该可以
不知道它门在套装中卖的发射机有区别不,说是飞油机的,不能飞电吗?飞电的不能飞油吗?晕啊 除大小和重量区别还有什么啊?
包括6EXAP系列的
谁知道啊
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FUTABA6EX系列出了好多款啊
6EXHP配R146IP又配R136HP同频可互换不,因该可以
不知道它门在套装中卖的发射机有区别不,说是飞油机的,不能飞电吗?飞电的不能飞油吗?晕啊 除大小和重量区别还 ...

以上只是商家的配置!
6EX分HP(直机)和AP(固定翼)和2.4G(固定和直机都包含)三种!就我所知!
146IP和136HP都是PCM接收机,同频可以互换!
146重量轻,飞电的合适,但是不是说绝对不能飞油机!
136飞油固和油直最合适!

网友:
哦,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着么说套装中的发射机(6EXAP     或  6EXHP)应该一样啊
只是接收机有区别啊

网友:
6EXAP与6EXHP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具体有啥区别呢?

网友:
搜一下论坛老帖就知道了,关键时刻再麻烦老鸟

网友:
我使用6EXHP和146IP,在汽油船上。使用下来没有干扰,就是地面距离约200米不是很远,不过开船足够了。

网友:
简单回答

引用 网友A:
具体有啥区别呢?

AP用于固定翼,它有V型、三角型和自定义混控
HP用于直升机,没有这么多的混控,有1S或3S(CCPM)选择,和油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