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油門及螺矩 沒有 EXP 功能对直机调整和飞行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08-06-02):
请教各位.油門及螺矩 沒有 EXP 功能对直机调整和飞行有什么影响吗?直昇機的 Normal/Idle 用的是同一套的微調系統这个又有什么不好?

网友A:
EXP是很棒的非线性指数功能,开启后和操作手感有关,新手可以不用,进阶就要开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是很棒的非线性指数功能,开启后和操作手感有关,新手可以不用,进阶就要开起来了。

哦.非常感谢.exp是舵机的终点调整(或行程)还是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