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飞机的螺旋桨~~高人来说说~

楼主(2008-06-02):
很怪的样子~~

网友:
好像10几年前就看到过的。正反桨提高拉力啊

网友A:
共轴反浆,有效提升拉力,并降低反扭......降低功率的损耗

网友:
在很早期的P51野马的夜间战斗机上就使用了
不过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苏联的卡系列直升机

网友B:
看到一堆菜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堆菜刀

我长期在本坛看到一群加非猫.....

网友:
刀宰猫?还是猫耍刀?

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长期在本坛看到一群加非猫.....

而且不停地吃,小心撑死你Y的,嘿嘿

网友:
这机机早就有了,不出奇.

楼主:
谢谢老B,我的意思是桨叶的形状很怪~~~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应该是涡浆发动机,利用大尺寸大螺距,低转速,低噪音之类的优势吧,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应该是涡浆发动机,利用大尺寸大螺距,低转速,低噪音之类的优势吧,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油耗低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共轴反浆,有效提升拉力,并降低反扭......降低功率的损耗

是不是和LAMA一个道理?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哈哈,那就不见得吧。我来飞的话10秒炸机

网友:
关于这个请参考http://www.airforceworld.com/others/an70.htm
当然,LZ发的这个是原苏联舰载预警机的一种方案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绞肉机

网友:
报价,同轴反向的总成件。。。。

网友:
记得很多年前看航空知识介绍过这种螺旋桨,好像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噪音低

网友:
好看不好用。

网友:
這也有相同設計的
創下非正式螺旋槳飛機的最高速度
前蘇聯的
TU-95 TUPELOV (BEAR)

不過根據說法  http://www.aviation.ru/Tu/95/Tu-95.html
I have spoken with several F-15, F-16 and F-106 pilots who have
intercepted Bears.  They all said that they could clearly hear the noise
of the Tu's props over the sound of their own engine(s), even with their
helmets on.

個人翻譯:
我跟那些曾遭遇熊式(BEAR)轟炸機的F-15.F-16及F-106的駕駛談過
他們能清楚聽到熊式轟炸機的螺旋槳聲音更甚本身戰機的引擎聲
甚至是在帶著飛行頭盔的狀況下

网友:
顶楼图中的好象是桨扇发动机吧。

涡扇发动机的风扇直径不能无限扩大,就诞生了这种东西,介于螺旋桨和风扇之间的。

网友:
又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和LAMA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长期在本坛看到一群加非猫.....

很风趣啊!

网友:
涡桨,鉴定完毕,其实就是没有函道的涡扇

网友D:
不是涡桨,是桨扇,有区别的

以下转帖自百度知道:

涡扇的风扇在涵道里,涡桨的螺旋桨在外面。涡桨和涡扇比,直径大,转速低。
桨扇的特点介于涡扇和涡桨之间。
从结构上讲,涡桨的自由涡轮通过减速器带动螺旋桨,涡扇和桨扇的扇叶都是由涡轮直接带动(同一根轴),没有减速。

现在涡扇发动机的涵道比越来越大,桨扇发动机就是把外涵道外壳去掉,涵道比无限大。其叶型也更适于高亚音速气流

现在见到的桨扇发动机经常用两层螺旋桨,分别由两个自由涡轮带动。一般涡轮是一级静叶(固定),一级动叶(涡轮扇叶),而这种桨扇发动机的两个自由涡轮之间没有静叶,两个涡轮叶片方向相反,因此旋转方向也相反,带动两副螺旋桨朝相反方向转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和LAMA一个道理?比较适合新手?

外型上是和LAMA一样,但是道理其实和普通直机是一样的,如果说适合不适合新手,我认为难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区别在于成本和调试的方面

共轴双浆和尾浆撑,作用都是抵消主浆的反扭........所以论操作,没什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模型上来说,LAMA的成本低很多...调试也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涡桨,是桨扇,有区别的

以下转帖自百度知道:

涡扇的风扇在涵道里,涡桨的螺旋桨在外面。涡桨和涡扇比,直径大,转速低。
桨扇的特点介于涡扇和涡桨之间。
从结构上讲,涡桨的自由涡轮通过减速器 ...

  正解。
同轴桨早就有了,并不稀奇;而桨扇则是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