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无副翼

楼主(2008-06-02):
最近流行无副翼,有空也改了一个,好贼
   喜欢灵活的朋友可试试

网友:
呵呵
好多人都在改 呀

网友:
别误导新人了,上几个飞行录像再说话!

网友:
无副翼那就不平稀了吗?这可能是高手飞的机机吧?

网友:
那是高手飞的   飞机更灵活了  你一个不注意  翻过去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呢

网友:
我飞过  只有图片

网友:
无副翼的旋翼头结构简单了不少啊,应该成为趋势。

网友:
怎么改的昂?~

网友:
那些老外的技术可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灵活的都能搞定了,反应慢的肯定更OK。

网友:
不会吧,难道还是没有副翼的灵活吗,那我们还要副翼干嘛啊。

网友:
还有我看到有些无副翼系统的还要加装什么设备的,像csm这样的设备之类的,难道这白花钱了吗。

网友:
还是V B系统比较强,这样只是感受一下无副翼系统而已。没有什么性能的提升,用VB系统就有很好的提升。

网友:
无副翼的飞机性能提升很大,不管是csm或是v-bar都一样.主要是动力上的提升,电机省电油机省油.这个感觉非常明显.其次是飞机的稳定性也比有副翼的好,有副翼飞机的副翼长短大小重量都是固定的,而外力是变化的,飞机在飞行的过程受外力变化的影响较大,无副翼是用电子设备取代了副翼,相当于一个虚拟副翼,但是在外力对飞机影响变化时,这个虚拟副翼也会变化,所以稳定性要好于有副翼飞机,至于手感灵活程度是可调的,可以调得很灵,也可以调得很钝,有副翼的飞机在这方面的可调范围大大小于无副翼.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有副翼的飞机就是很灵,

无副翼系统也有很多缺点.一是价格贵.二是调试复杂.三是多了几个电子件,装飞机麻烦.还有就是新东西可参考的资料太少,要经过多次飞行才可能调好,而且对电子件参数的调整要在电脑上设定.

我用的是csm系统,听同时用过v-bar和csm系统的朋友说性能基本是一样的,csm价格要便宜一点(4.5k左右),但陀螺是分开的,装机麻烦.v-bar的陀螺是三轴陀螺,相对电子件少一点好装机.8k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