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方法防电调接反烧

楼主(2008-06-02):
在电调接电池端两线间焊上反向接的几个3A的二极管,接反了电源的时候二极管会先爆,至少几秒内电调是安全的,可以赢得抢救时间。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二极管有压降啊。

网友:
是个好办法!不过用T插不就行了吗??T插不会接反了也能插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二极管有压降啊。

不是叫你串联,是叫你反向并联在两根电源线上。这样接反的时候二极管就会短路,保护后面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叫你串联,是叫你反向并联在两根电源线上。这样接反的时候二极管就会短路,保护后面的电路。

高人啊,这样。。。。。。PFPF!!!!!!!!!!!!

楼主:
看来你还是没听懂,可能我表达不清,就是二极管的负极接电调电源线的正极,二极管正极接电调电源线负极,这样在电源接对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对电路不产生影响,当电源接反时二极管导通,把后面的反向电位钳制在0.7V左右,保护了后面的电路,在二极管爆裂开的几秒,你有时间断开电源,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网友:
啊 电池相当于短路啊

网友:
插错电池一样也是短路,只是那样你坏2样东西,这最多坏一样,支持LZ

网友:
最好还是看清楚了焊上T插,,

T插就不会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