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过着个电调吧,请赐教啊

楼主(2008-06-03):
晕啊
有用他的高手吧,着个电调
红接正极,黑色接负极
右边三根接无刷
电机
,有顺序不????????????难到看的顺眼接啊
还有那个黑百红三根并一接口的是接到接收机的,
我想问,,,这时接收机不用再另接一个电源了是不,这3跟线中的黑红也会向电调供电是不
也就是接收机的供电和对电调的控制是公用这个接口是不
看一下着两个电调
http://auction1.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caf2b914027e8528e57c9991d04bfc1.jhtml
http://auction1.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4c465154c446433b3a4b3f8926868eb.jhtml
它门还多一条红黑供电线
好向是单独向接收机供电,另一三芯线控制电调
谁用过的
求教
谢谢啊

网友A:
给你解释下吧!!
左边的红黑粗线是接电池,有正负之分.
当中那个白黑红的三线是:
白线.是接收机给电调控制信号,控制马达的转速. 俗称:油门线.
黑红线,是电池经过电调稳压后给接收机供电用的.也就是舵机之类的电能来源都从这里走.
右边的三根同色线,是接马达的,没有极性分别. 接上后发现马达反转,调换其中任意两根即可.
不知道LZ 明白了不?

网友B:
我继续解释 地址里的电调多出的两条线是 电压切换跳线 插上跳线是7.4V 供电 拔下是11.1V供电

楼主:
3楼说的详细点啊

楼主:
3楼说的详细点啊
那不差不是把接收机烧了

楼主:
2楼的意思是
接收机的供电和对电调的控制是公用这个接口的
不用向接收机额外加个电原了是不

网友C:
左边中间是接到接收机上的,接收机不需要单独接电了,也可以不接。接收单独接电是因为电调供电偏弱,舵机取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