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车出现难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03):
小弟正在入手造车,1:10的豹2汽油机,本想造M1A2的,但没图纸!现在已经焊接好了底盘,按照原来构思发动机用割草机的发动机,今天在淘宝收了收,发动机全新的不到300,不贵,但是突然想到我们广西没有汽油卖了,现在都用乙醇汽油,不知道这割草机的发动机喝这油会醉不,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哈哈哈  貌似没问题吧。。。。

网友:
造油动坦克最艰难的是履带和变速箱,不知lz是如何搞定这两样东西的?

网友:
烧乙醇汽油应该没问题的.以前我家的四冲程90CC的摩托车,纯的甲醇/乙醇都用过.
嘉陵的50CC两冲程摩托我也单用乙醇(没混润滑油)跑过.不过只烧了约200CC,再多可能受不了了.

网友:
呵呵,想知道发动机怎样放进去

楼主:
变速箱没问题!我朋友在柳工做工程师的!他答应帮我设计一个。
至于履带,我有这想法:两个铜管之间放块合金板,然后焊接起来。
楼上说的问题我也在担心,我也不知道割草机的尺寸有多大

网友:
变速箱可以设计,但是加工齿轮是个问题,用车床或铣床加工费太贵了,而且加工后热处理是个问题啊。履带最好是买(简单的方法似乎1是用滚子链加现成的齿轮做主动轮,2是用两跟链条中间用铁板连接+链条齿轮做主动轮)否则用别的方法做出,来的履带主动齿轮非常难以设计。
割草机发动机减重后体积会变小,是否放得下还要看你得变速箱有多大。
造坦克如果没有好的机械加工条件我觉得还是819的思路好,尽量用现成可以利用的零件,这样的好处一是零件好找,价格便宜,质量也比自己加工的好。缺点是比例无法做小。
我也正在做一个1:6的,用的是无级变速摩托的小型gy发动机,体积非常小,省去了设计变速箱的复杂过程。

网友:
LZ柳州的?
同城的可以联系下啊!QQ:574080895
一个人玩没什么意思
我也在早1:8的M1

网友:
我觉得履带的制作可以参考摩托车的链条结构,不过还没试过自己做.只是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速箱没问题!我朋友在柳工做工程师的!他答应帮我设计一个。
至于履带,我有这想法:两个铜管之间放块合金板,然后焊接起来。
楼上说的问题我也在担心,我也不知道割草机的尺寸有多大

这是HL的金属履带:

网友A:
哈哈我也来说说我的豹2,1比五的以完成百分40,125水冷发动机3加1倒,有时间交流下互相学习吗QQ9217053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来说说我的豹2,1比五的以完成百分40,125水冷发动机3加1倒,有时间交流下互相学习吗QQ921705376

你的履带是如何搞定的?

网友(2008-10-11):
引用 楼主:
小弟正在入手造车,1:10的豹2汽油机,本想造M1A2的,但没图纸!现在已经焊接好了底盘,按照原来构思发动机用割草机的发动机,今天在淘宝收了收,发动机全新的不到300,不贵,但是突然想到我们广西没有汽油卖了,现在 ...

300还不贵???
我两百卖给你啊40-6的

网友:
又是豹2!呵呵搞的我都没的做了,只好瞎做M1A2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胶皮是不是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