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麻烦帮看下这个控只飞到500的电直的话够用吗?谢谢!

楼主(2008-06-03):
2.4g的控.优缺点是转帖的.现在用4vf飞固翼.打算入电直(油固太大难带,我开小摩托).麻烦各位指教了.谢谢!
優點 :

. 板鍵比 JR x2610, x2720 還多, 比較完整, 雖然只是六動的
. 有倒數計時功能, 這比 2610 , 2720 好, 每台飛機可設不同時間, 也可暫停再算.
. 設定只有一個滾輪, 沒有其它任何鍵, 非常容易上手
. 有專門 gyro 的設定, 可設對應 idel 鍵或 gyro 鍵, 比 x2610 好.
. 換 model 不用關機再開, 不用記什麼 Enter + Down 這些特殊鍵
. 有 Range Check 及 認錯機子不會讓你飛上去的功能
. 超輕又超省電, 天線短.

缺點 :
. 直昇機 swash type 只有傳統 mCCPM 及 120 度 eCCPM 兩種.
. 搖桿彈簧的磅數不足, 所以調太鬆它不會回正
. 油門及螺矩 沒有 EXP 功能
. 混控的 MIX 只有兩個比較少
. 塑膠味重, 質感較差, 像是玩具.
. 直昇機的 Normal/Idle 用的是同一套的微調系統

网友:
LZ说的倒底是啥控? 看描述莫非是DX6i?

楼主:
是dx6i.带6200很便宜.呵呵.所以想问看.

网友:
这控性价比不如DX7,但是相比日牌之下确实很便宜,如果飞450的话,可以考虑换掉AR6200,用AR6100轻一点,DX6i的好处就是可以用SPEKTRUM全系列接收,以前的DX6就只能用一两种接收。

其实飞450,如果是新手的话这控也够了,如果你已经开始3D了,还是DX7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性价比怎么说呢.他只有dx7的1/2不到的价格.还是差很多的.1个dx7现在在国内的价格可以买到2个dx6i还余有一个ar6100接收的价格.
主要是想问看能不能用.如果实在是不好用的话还是dx7.

网友:
没想到国内DX6i和DX7的价格差这么多,在我这里DX6I的价格相当于DX7的3/4,如果在国内DX6i比DX7便宜这么多的话,而你又打算先买一个飞飞玩的话,不妨考虑DX6I。

个人觉得DX6I飞飞450的悬停航线足够了,简单的比如Loop和Roll系的动作他的设定能力应该也能应付。

要一步到位,就DX7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看了你的回帖基本了解了dx6i.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问下.dx7有Mode 1,Mode 2,Mode 3选项吗?因为我用Mode 3的.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想请问下.dx7有Mode 1,Mode 2,Mode 3选项吗?因为我用Mode 3的.所以....

你好,据我所见,DX7现在只有Mode1和Mode2的,我是用Mode1的.

而且DX7你买的时候要选好,因为你不能在发射机上改的